小弟求问中断的时候ORG 0003H为什么会报错?

楼主:
ORG 0000H
LJMP START
0RG 0003H
LJMP INTO
ORG 0030H

START:
SETB EA
SETB IT0
SETB EX0
SJMP$

INTO:
MOV R5,#20
L1:
CPL P1.0
CALL DELAY
DJNZ R5,L1
RETI

DELAY:
MOV R6,0
MOV R7,0
LOOP:
DJNZ R6,LOOP
DJNZ R7,LOOP
RET
END

网友A(2015-12-08):
我用的外部中断0

网友A:
错了之后我第三行改成ORG 0030H,第五行改成0050H也不行。。我知道外部中断0的适量地址就是0003,真不知道哪里错了;

网友B:
改为ORG 0100H

网友A:
我太白痴了 居然把O写成0了

网友A: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3H
LJMP INTOS
ORG 0030H

START:
SETB EA
SETB IT0
SETB EX0
SJMP $

INTOS:
CPL P1.0
RETI

END
这段程序中程序读到sjmp $应该就是读不下去了 这样写为什么对啊
要是不对应该怎么写

网友B:
没有语法错误,逻辑错误编译器不会提示的

网友C:
o和0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