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 这是51单片机的12864液晶显示 但是液晶就是亮了 确什么也没有

楼主(2015-12-08):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emp,dat;
sbit  rs=P2^6;
sbit  rw=P2^5;
sbit  e=P2^7;
sbit   psb=P3^2;
void writetemp();
void writedat();
void Delay10ms();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
       for(b=38;b>0;b--)
                         {

           for(a=128;a>0;a--);

                         }

                }

}
void writetemp(uchar temp)
{
    rs=0;
          rw=0;
        e=0;
          P0=temp;
    Delay10ms(50);
          e=1;
         Delay10ms(50);
          e=0;

}
void Writedat(uchar dat)
{
    rs=0;
          rw=0;
          e=0;
          P0=dat;
    Delay10ms(50);
          e=1;
         Delay10ms(50);
          e=0;

}

void  init(void)
{
   psb=1;
   Delay10ms(50);
        writetemp(0x30);
        Delay10ms(50);
writetemp(0x30);
Delay10ms(50);
writetemp(0x0f);
Delay10ms(50);
writetemp(0x01);
Delay10ms(50);
writetemp(0x06);
Delay10ms(5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writedat(0x10);

       }

}

网友A:
这只能点亮屏幕,里面没有任何显示的内容。

网友B:
12864写指令是RS = 0,写数据RS = 1。

网友B:
还有你没有设定12864的显示位置。。。程序不完整

网友C:
你调节一下你的可调电阻试试

网友D:
单片机电路有可调电阻,12864背面电路也有可调电阻,尤其是12864背面的,是调对比度的

网友E:
void Writedat(uchar dat)
{
    rs=0;改成rs=1;
          rw=0;
          e=0;
          P0=dat;
    Delay10ms(50);
          e=1;
         Delay10ms(50);
          e=0;

}
写数据RS=1;地址第一行0x80第二行0x90第三行0x88第四行0x98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没有设定12864的显示位置。。。程序不完整

怎么设置显示位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能点亮屏幕,里面没有任何显示的内容。

writedat(0x10);  嗯嗯  我想让它显示这个字符   不知道哪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