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简单计算器设计思想、Proteus仿真及源代码

楼主(2015-12-09):
硬件部分比较简单,当键盘按键按下时它的那一行、那一列的端口为低电平。因此,只要扫描行、列端口是否都为低电平就可以确定是哪个键被按下。

二、主程序流程图

程序的主要思想是:将按键抽象为字符,然后就是对字符的处理。将操作数分别转化为字符串存储,操作符存储为字符形式。然后调用compute()函数进行计算并返回结果。具体程序及看注释还有流程图。

三、程序源代码

#include <reg51.h>#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operand1[9], operand2[9];

uchar operator;

void delay(uint);

uchar keyscan();

void disp(void);

void buf(uint value);

uint compute(uint va1,uint va2,uchar optor);

uchar code table[] =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char dbuf[8] = {10,10,10,10,10,10,10,1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uchar keyscan()

{

uchar skey;

P1 = 0xfe;

while((P1 & 0xf0) != 0xf0)

{

delay(3);

while((P1 & 0xf0) != 0xf0)

{

switch(P1)

{

case 0xee: skey = '7'; break;

case 0xde: skey = '8'; break;

case 0xbe: skey = '9'; break;

case 0x7e: skey = '/'; break;

default: skey = '#';

}

while((P1 & 0xf0) != 0xf0)

;

}

}

P1 = 0xfd;

while((P1 & 0xf0) != 0xf0)

{

delay(3);

while((P1 & 0xf0) != 0xf0)

{

switch(P1)

{

case 0xed: skey = '4'; break;

case 0xdd: skey = '5'; break;

case 0xbd: skey = '6'; break;

case 0x7d: skey = '*'; break;

default: skey = '#';

}

while((P1 & 0xf0) != 0xf0)

;

}

}

P1 = 0xfb;

while((P1 & 0xf0) != 0xf0)

{

delay(3);

while((P1 & 0xf0) != 0xf0)

{

switch(P1)

{

case 0xeb: skey = '1'; break;

case 0xdb: skey = '2'; break;

case 0xbb: skey = '3'; break;

case 0x7b: skey = '-'; break;

default: skey = '#';

}

while((P1 & 0xf0) != 0xf0)

;

}

}

P1 = 0xf7;

while((P1 & 0xf0) != 0xf0)

{

delay(3);

while((P1 & 0xf0) != 0xf0)

{

switch(P1)

{

case 0xe7: skey = '$'; break;

case 0xd7: skey = '0'; break;

case 0xb7: skey = '='; break;

case 0x77: skey = '+'; break;

default: skey = '#';

}

while((P1 & 0xf0) != 0xf0)

;

}

}

return skey;

}

void main()

{

uint value1, value2, value;

uchar ckey, cut1 = 0, cut2 = 0;

uchar operator;

uchar i, bool = 0;

init:

buf(0);

disp();

value = 0;

cut1 = cut2 = 0;

bool = 0;

for(i = 0;i < 9;i++)

{

operand1 = '\0';

operand2 = '\0';

}

while(1)

{

ckey = keyscan();

if(ckey != '#')

{

if(isdigit(ckey))

{

switch(bool)

{

case 0:

operand1[cut1] = ckey;

operand1[cut1+1] = '\0';

value1 = atoi(operand1);

cut1++;

buf(value1);

disp();

break;

case 1:

operand2[cut2] = ckey;

operand2[cut2+1] = '\0';

value2 = atoi(operand2);

cut2++;

buf(value2);

disp();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if(ckey=='+'||ckey=='-'||ckey=='*'||ckey=='/')

{

bool = 1;

operator = ckey;

buf(0);

dbuf[7] = 10;

disp();

}

else if(ckey == '=')

{

value = compute(value1,value2,operator);

buf(value);

disp();

while(1)

{

ckey = keyscan();

if(ckey == '$')

goto init;

else

{

buf(value);

disp();

}

}

}

else if(ckey == '$')

{ goto init;}

}

disp();

}

}

uint compute(uint va1,uint va2,uchar optor)

{

uint value;

switch(optor)

{

case '+' : value = va1+va2; break;

case '-' : value = va1-va2; break;

case '*' : value = va1*va2; break;

case '/' : value = va1/va2; break;

default : break;

}

return value;

}

void buf(uint val)

{

uchar i;

if(val == 0)

{

dbuf[7] = 0;

i = 6;

}

else

for(i = 7; val > 0; i--)

{

dbuf = val % 10;

val /= 10;

}

for( ; i > 0; i--)

dbuf = 10;

}

void disp(void)

{

uchar bsel, n;

bsel=0x01;

for(n=0;n<8;n++)

{

P2=bsel;

P0=table[dbuf[n]];

bsel=_crol_(bsel,1);

delay(3);

P0=0xff;

}

}

网友A(2016-04-10):
楼主你好,我刚入门,对51引脚不懂,下载你的帖子还是一部分看不懂,你能帮我改下这个吗?

网友B(2016-05-10):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我刚入门,对51引脚不懂,下载你的帖子还是一部分看不懂,你能帮我改下这个吗?

你现在回了吗

网友C(2016-11-02):
负数能运算不

网友D:
初学者来参考参考

网友E(2016-12-22):
计算按键和显示屏元件名是什么呀

网友F:
很详细的资料

网友G(2017-06-19):
有没有汇编语言的

网友H(2017-10-24):
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I(2018-05-24):
被认为是不安全的文件不能下载,想要下载下来学习学习的。

网友J(2020-07-01):
楼主你好,用了你的代码,有一些问题,不知道如何修改,想询问一下您,不知道如何上传图片。。。
operand1 = '\0';

这里出现错误
error C213: left side of asn-op not an lvalue,是下面这部分代码中的
init:

buf(0);
disp();
value = 0;
cut1 = cut2 = 0;
bool = 0;
for(i = 0;i < 9;i++)
{
operand1 = '\0';
operand2 = '\0';
}

网友J:
上面那个我加了个就可以了,但是运行的时候为什么数码管不显示数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