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IO_SetBits 和 GPIO_WriteBit的差别

楼主(2015-12-09):
                        自动控制的拉美梦                                                                                                    GPIO_WriteBit与GPIO_SetBits的区别。
GPIO_WriteBit是对一个IO口进行写操作,可以是写0或者写1;而GPIO_SetBits可以对多个IO口同时进行置位1。
例:
对单个IO口置0或1:
GPIO_WriteBit(GPIOA,GPIO_Pin_8 , 0);
同时对多个IO口置1: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0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网友A(2018-08-21):
也就是说,如果都是对单一IO进行操作的话,使用两种方式都是一样?

网友B:
是对一个IO,和多个IO设置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