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上ucosii的工作流程从启动代码到ucosii的汇编

楼主(2015-12-09):
  本文章介绍在stm32上也就是cortex m3核的基础上ucosii是如何运行起来的。
        打卡启动代码 xx_cl.s

        首先stm32起来后首先进入启动代码,
        ; Reset handler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SystemInit
        IMPORT  __main
                 LDR     R0, =SystemInit
                 BLX     R0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启动代码中,系统初始化完成,然后在 dummy exception中唤醒一些中断,其中ucosii用到的系统滴答中断和cpu任务挂起切换的中断。按着箭头往下走。
DebugMon_Handler\
                PROC
                EXPORT  DebugMon_Handler           [WEAK]
                B       .
                ENDP
OS_CPU_PendSVHandler\
                PROC
                EXPORT  OS_CPU_PendSVHandler             [WEAK]
                B       .
                ENDP
SysTick_Handler PROC
                EXPORT  SysTick_Handler            [WEAK]
                B       .
                ENDP
        关于这两个函数的位置,OS_CPU_PendSVHandler这个在os_cpu_a.asm里边有实体定义

OS_CPU_PendSVHandler
    CPSID   I                                                   ; Prevent interruption during context switch
    MRS     R0, PSP                                             ; PSP is process stack pointer
    CBZ     R0, OS_CPU_PendSVHandler_nosave                     ; Skip register save the first time

    SUBS    R0, R0, #0x20                                       ; Save remaining regs r4-11 on process stack
    STM     R0, {R4-R11}

    LDR     R1, =OSTCBCur                                       ; OSTCBCur->OSTCBStkPtr = SP;
    LDR     R1, [R1]
    STR     R0, [R1]                                            ; R0 is SP of process being switched out

                                                                ; At this point, entire context of process has been saved
OS_CPU_PendSVHandler_nosave
    PUSH    {R14}                                               ; Save LR exc_return value
    LDR     R0, =OSTaskSwHook                                   ; OSTaskSwHook();
    BLX     R0
    POP     {R14}

        这个就是关中断,压入堆栈切换任务,OSTCBCur就是当前要切换任务的指针。
        Sysytickhandler右键单击即可进入他的实体定义,我们定义在it.c里边,当然也有其他版本不在it.c里边的。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OSIntEnter();
           OSTimeTick();
           OSIntExit();
        }
        这个函数就是一个1s延时中断,为ucosii提供时钟心脏。

        接下来看main函数
        int main(void)
        {
           INT8U ret = 0;
            BspInit();
           OSInit();       //uCOS-II
              ret = OSTaskCreate(      Start_Task,
                                       (void*)0,    &Start_TaskStk[PRIO_START_TASK_STK_SIZE-1],
                               PRIO_START_TASK); /
         if(ret != OS_ERR_NONE)
            {

                 OSStart();
        }

        Main里边就一个外设初始化和ucosii初始化,OSStart();  是正式开始进入任务调度了,
        void OSStart (void)
        {
           if (OSRunning == OS_FALSE) {
               OS_SchedNew();                               /* Find highestpriority's task priority number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OSTCBHighRdy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 Point to highest priority task ready torun    */
               OSTCBCur      = OSTCBHighRdy;
               OSStartHighRdy();                            /* Execute targetspecific code to start task     */
            }
        }
        开始时是吧优先级最高的赋给当前的任务指针OSTCBCur      ,然后进入OSStartHighRdy();这个函数,这个函数又在cpu_.a.asm里边预定义。

OSStartHighRdy
    LDR     R0, =NVIC_SYSPRI14                                  ; Set the PendSV exception priority
    LDR     R1, =NVIC_PENDSV_PRI
    STRB    R1, [R0]

    MOVS    R0, #0                                              ; Set the PSP to 0 for initial context switch call
    MSR     PSP, R0

    LDR     R0, =OSRunning                                      ; OSRunning = TRUE
    MOVS    R1, #1
    STRB    R1, [R0]

    LDR     R0, =NVIC_INT_CTRL                                  ; T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causes context switch)
    LDR     R1, =NVIC_PENDSVSET
    STR     R1, [R0]

    CPSIE   I                                                   ; Enable interrupts at processor level

OSStartHang
    B       OSStartHang
        程序能顺利的跑到这里基本就ok了。

        文档下载地址

网友A(2021-05-31):
这写的也太敷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