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32位单片机nucleo开发板stm32l053r8t6例程开讲啦了解篇

楼主(2015-12-09):
如果从事单片机智能硬件开发,那么迟早有一天你会遇到这款芯片,意法半导体的32位单片机基于cortex M0+内核的嵌入式芯片,该芯片可以套用stm32f103的库函数编写格式,使系统工作。当然也有官方的例程可以参考,个人认为官方例程还是比较麻烦的。
经测试和验证,在RTC运行的待机模式下运行,功耗电流仅有1uA左右,很小的电流真的很适合用于手持终端设备,在nucleo开发板上有io接口直接用万用表测电流就可以知道这个值了。

问:jackson2005] 從睡眠喚醒至全速運行,約需多久時間
[答:expert6] 從睡眠喚醒至全速運行:从SLEEP可以马上唤醒,从STOP只需8us可唤醒 [2010-6-8 10:36:13]
[问:liuguod] STM32L15xxx微处理器支持哪些程序调试接口?
[答:expert3] 支持JTAG和SWD两种调试接口。 [2010-6-8 10:36:46]
[问:jackson2005] 在睡眠被喚醒,有那些方法
[答:expert5] 所有的中断都可以将STM32L从睡眠模式唤醒。 [2010-6-8 10:37:42]
[问:encaon] 请问STM32L可以管理多少中断源?
[答:expert7] 45个可屏蔽的中断通道 [2010-6-8 10:39:20]
[问:hangeng] STM32L15系列的有几种降功耗模式?能节省多大功耗?
[答:expert7] 7 modes: Sleep, Low-power run (10.4 μA at
32 kHz), Low power sleep (5.1 μA), Stop
with RTC (1.3 μA), Stop (0.5 μA), Standby
with RTC (1 μA), Standby (0.27 μA) [2010-6-8 10:41:27]
[问:liutao111] STM32L总线数据传输速度可达多高?
[答:expert5] 32MHz [2010-6-8 10:41:57]
[问:tengzhihua]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STM32L在低功耗领域有优势,其他性能方面与以往STM32相同
[答:expert6] 可以这么认为 [2010-6-8 10:42:15]
[问:hangeng] STM32L15X的睡眠模式和低功耗睡眠模式有什么不同?如何设置?
[答:expert7] 睡眠模式通过WFI和WFE指令进入。
低功耗睡眠模式的进入,除了以上之外,还需要配置voltage regulator。后者功耗更低。

网友(2010-06-08):
[问:jackson2005] 從全速運行至睡眠省電模式,約需多久時間
[答:expert1] 几乎是立即进入,不需要等待时间。 [2010-6-8 10:48:45][问:tianjiu] 现在很多单片机的程序加密后均能被某些专业人员解密,请问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STM32\STM32L是否能做到不会被非法解密?
[答:expert1] 技术上讲,任何单片机都能被解密,只是成本高低的问题,STM32被解密的门槛相对较高。
STM32L设置了Flash的读写保护,芯片的唯一ID,JTAG口的熔丝断路等机制。 [2010-6-8 11:04:29]

网友A(2018-01-29):
你好,请问它内部温度传感器在哪个通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