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硬件设计指南

楼主(2015-12-09):
在 USB 设计中,USB 差分 DP/DM 对可工作于 480Mbps的高速模式,系统时钟可工作于 12 MHz、48 MHz 及 60 MHz,在硬件设计中属于高速设计部分,有许多方面需要特别注意,因为USB电缆容易形成单极天线,必须防止RF电流耦合到线缆上。
在设计USB电路时,最关注的信号有:
数据传输信号DP\DM:高速差分信号,容易受到外界噪声的干扰,影响信号的传输质量。
供电信号VBUS:供电信号引脚上的电源纹波会对数据传输信号产生很大的干扰,因此必须经过滤波。而且接地信号也要经过滤波,减少干扰。
原理设计
USB的电路比较简单,将USB控制器与USB接口直接互连即可,很多的考虑是出于对信号完整性和防静电(ESD)和过流保护的要求,典型的USB电路如下所示:

左端的端口信号直接与255的USB控制器部分相连。图中IC RT9702PJ5的作用是过流保护,下端的SRV05-4是一个稳压器,作用是静电防护。信号线DP和DM上串联的两个33OHM电阻是终端匹配电阻,作用是消除信号的过冲,得到更好的眼图。阻值的选择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试错”,用不同阻值的电阻接入电路测试,选择最合适的阻值。通常阻值的选择在22-33ohm之间,这是根据特性阻抗匹配原则推算出的阻值。
VBUS引脚和GND引脚上串联的两个68OHM的磁珠的作用是消除电源信号上的高频噪声,增强抗抖动性能。磁珠的电阻值介于47 OHM至1000 OHM之间(100MHz信号频率时)。
通常要将磁珠与去耦电容配合使用,一般用于芯片的模拟,锁相环(PLL)以及数字部分的电源终端引脚上,作用是最小化电磁干扰辐射。对于该磁珠与去耦电容阵列的布局应该尽可能的靠近芯片的位置,以实现线路自感及对系统的噪声影响的最小化。下图是推荐的电容及铁氧体磁珠阵列的搭配和布局:

为了实现更好的防静电放电和电磁干扰性能,需要采取一下措施:
1、在供电线路VBUS上采用一个10uF电容连接到USB连接器的外壳接地点(机架地——chassis GND)。
2、在引脚GND信号线路上采用一个10uF的电容连接到USB连接器的外壳接地点上。
3、如果采用了电压稳压器,则同时在输入及输出端放置10uF的电容去耦。该措施可以增强对静电放电的防御能力并降低电磁干扰。
叠层设计
由于USB具有高频特性,因此推荐的PCB至少为四层,各个叠层的示意图如下所示:

主要信号走线应布在同一层上,通常选择signal 1层。与该层直接相邻的应为GND层,采用无分割的整层地平面,提供良好的信号返回路径。走线最好不要跨层,实在不能避免走线跨层时应该最大程度的降低信号的过孔数量,同时要避免走线的返回路径跨越底层或电源层分割线处,如下图的两种情况,一定要设法避免:

布局设计USB控制器与USB连接器应该尽可能的靠近,以减少走线的长度。 用于去耦和消除高频噪声干扰的磁珠和去耦电容应该尽可能的靠近USB连接器放置。 终端匹配电阻应该尽可能放置在靠近USB控制器的一端。 电压稳压器也应该尽可能靠近连接器放置。
布线设计尽可能缩短走线长度,优先考虑对高速USB差分线的布线,尽可能的避免高速USB差分线和任何的接插件和边沿陡峭的数字信号线靠近走线。 尽可能的减少在USB高速信号线上的过孔数和拐角,从而可以更好的做到阻抗的控制,避免信号的反射。 禁止使用90°的走线拐角,使用两个45度来实现拐弯或用一个圆弧来实现,这将大大减低信号的反射和阻抗的不连续。 不要将信号线走在晶振、晶体、时钟合成器、磁性器件和时钟倍频的IC下面。 在信号线上避免出现短桩线(stub),否则将会导致信号的反射,从而影响信号的完整性。如果短桩线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确保其长度不要超过200mils。 尽可能将高速信号线走在同一层里。保证走线的返回路径有一个完整的无分割的镜像平面(VCC或GND,优先选择GND平面)。如果可能的话,不要将走线跨越镜像平面分割线(如电源平面上不同电源的分割线),否则将会增加自感系数且增大信号的辐射。 差分信号线并排一起布线。
差分信号布线
在并行的USB差分信号对之间的布线间距,要确保90 ohms的差分阻抗。 缩短高速USB信号线同高速时钟线和交流信号并排走线的长度,或者加大它们并排的间距,从而降低串扰的影响。保证差分对信号与其他信号走线的间距至少为50mils。 差分对信号之间采用紧耦合模式,即走线之间的间距小于走线的宽度,这样能够提高差分信号抗外界噪声干扰的能力。具体的走线间距和宽度需要通过相关的软件计算确定。 差分信号最好保证两走线的间距处处一致,并且要做到长度匹配,其最大的长度差(如DP和DM的长度差)不能大于200 mils。 长度匹配比保持间距处处一致更重要,因此,优先保证长度匹配,可以在一些走线间距不能保持一致的地方对信号走线进行绕线,保证两条走线的长度一致。 确保USB连接器走线到背板接插件的总长度控制在18 inches。
电源信号走线
保持所有的VBUS走线尽可能的短,最好使用走线宽度为50mils,2 OZ 铜厚的走线布VBUS信号线。
USB的硬件设计室PCB设计中比较重要的部分,需要特别加以考虑,才能设计出符合要求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