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tic C语言 静态变量和静态函数

楼主(2015-12-09):
问题虽然是C语言中的静态变量,其实说起来在其他很多的编程语言中,静态变量的意义和用法都和C语言中差不多,所以搞懂了这个概念在以后学习其他的编程语言的时候是很有作用的。

我们就来说说C语言中的静态变量是什么样的一种,静态变量在它们自己的函数或者是文件中是永久的变量,说起来,静态变量很像是全局变量,但是他们之间是有差别的,静态变量在函数或者是文件中是不被知道的,他们在两次调用之间将保存自己的值,比如说,假如一个静态变量的值是1,在第一次调用静态变量之后,将他的值变为2,那么在我们第二次调用它的时候,它的值依然是2,而不会去初始化它,将它的值又看作是1。
Ex:

c语言 static静态变量

#include iostream.h
int p(int x)
{
static int y=1;
y=y+1;
return (x+y);}
int main()
{
cout<<p(1)<<endl;
cout<<p(2)<<endl;}

答案是3和5,为什么不是3和4呢?

c语言的static变量是在程序加载的时候就为之分配内存的,一直到程序结束,而不像普通变量那样函数执行一次分配一次。所以当第一次执行p(1)的时候,y已经加1了,下次执行p(2)时,y不会恢复成1,还是2;你就当全局变量的功能处理就行,性能上有区别

-----------------------------------------------------------------------------------------------------------------------
以下是基础知识点
-----------------------------------------------------------------------------------------------------------------------

1. static 变量

静态变量的类型 说明符是static。 静态变量当然是属于静态存储方式,但是属于静态存储方式的量不一定就是静态变量。 例如外部变量虽属于静态 存储方式,但不一定是静态变量,必须由 static加以定义后才能成为静态外部变量,或称静态全局变量。

2. 静态局部变量

静态局部变量属于静态存储方式,它具有以下特点:
(1)静态局部变量在函数内定义 它的生存期为整个源程序,但是其作用域仍与自动变量相同,只能在定义该变量的函数内使用该变量。退出该函数后, 尽管该变量还继续存在,但不能使用它。

(2)允许对构造类静态局部量赋初值 例如数组,若未赋以初值,则由系统自动赋以0值。

(3) 对基本类型的静态局部变量若在说明时未赋以初值,则系统自动赋予0值。而对自动变量不赋初值,则其值是不定的。

根据静态局部变量的特点,可以看出它是一种生存期为整个源程序的量。虽然离开定义它的函数后不能使用,但如果再次调用定义它的函数时,它又可继续使用, 而且保存了前次被调用后留下的值。因此,当多次调用一个函数且要求在调用之间保留某些变量的值时,可考虑采用静态局部变量。虽然用全局变量也可以达到上述目的,但全局变量有时会造成意外的副作用,因此仍以采用局部静态变量为宜。

3.静态全局变量
全局变量(外部变量)的说明之前再冠以static 就构成了静态的全局变量。全局变量本身就是静态存储方式, 静态全局变量当然也是静态存储方式。这两者在存储方式上并无不同。这两者的区别虽在于非静态全局变量的作用域是整个源程序,当一个源程序由多个源文件组成时,非静态的全局变量在各个源文件中都是有效的。 而静态全局变量则限制了其作用域, 即只在定义该变量的源文件内有效, 在同一源程序的其它源文件中不能使用它。由于静态全局变量的作用域局限于一个源文件内,只能为该源文件内的函数公用,因此 可以避免在其它源文件中引起错误。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把局部变量改变为静态变量后是改变了它的存储方式即改变了它的生存期
把全局变量改变为静态变量 后是改变了它的作用域,限制了它的使用范围

因此static 这个说明符在不同的地方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4. static 函数…..

内部函数和外部函数

当一个源程序由多个源文件组成时,C语言根据函数能否被其它源文件中的函数调用,将函数分为内部函数和外部函数。

1 内部函数(又称静态函数)
如果在一个源文件中定义的函数,只能被本文件中的函数调用,而不能被同一程序其它文件中的函数调用,这种函数称为内部函数。
定义一个内部函数,只需在函数类型前再加一个“static”关键字即可,如下所示:
static 函数类型 函数名(函数参数表)
{……}
关键字“static”,译成中文就是“静态的”,所以内部函数又称静态函数。但此处“static”的含义不是指存储方式,而是指对函数的作用域仅局限于本文件。
使用内部函数的好处是:不同的人编写不同的函数时,不用担心自己定义的函数,是否会与其它文件中的函数同名,因为同名也没有关系。

2 外部函数

外部函数的定义:在定义函数时,如果没有加关键字“static”,或冠以关键字“extern”,表示此函数是外部函数:
[extern] 函数类型 函数名(函数参数表)
{……}
调用外部函数时,需要对其进行说明
[extern] 函数类型 函数名(参数类型表)[,函数名2(参数类型表2)……];

[案例]外部函数应用。

(1)文件mainf.c
main()
{ extern void input(…),process(…),output(…); /*调用外部函数*/
input(…); process(…); output(…);
}

(2)文件subf1.c
……
extern void input(……) /*定义外部函数*/
{……}
(3)文件subf2.c
……
extern void process(……) /*定义外部 函数*/
{……}
(4)文件subf3.c
……
extern void output(……) /*定义外部函数*/
{……}

注:此处的extern可有可无,不加extern时默认是外部函数

------------------------------------------------------------------------------------------------------------------------
------------------------------------------------------------------------------------------------------------------------

1、概述

static 声明的变量在C语言中有两方面的特征:

1)、变量会被放在程序的全局存储区中,这样可以在下一次调用的时候还可以保持原来的赋值。这一点是它与堆栈变量和堆变量的区别。

2)、变量用static告知编译器,自己仅仅在变量的作用范围内可见。这一点是它与全局变量的区别。

2、问题:Static的理解

  关于static变量,请选择下面所有说法正确的内容:

  A、若全局变量仅在单个C文件中访问,则可以将这个变量修改为静态全局变量,以降低模块间的耦合度;

  B、若全局变量仅由单个函数访问,则可以将这个变量改为该函数的静态局部变量,以降低模块间的耦合度;

  C、设计和使用访问动态全局变量、静态全局变量、静态局部变量的函数时,需要考虑重入问题;

  D、静态全局变量过大,可那会导致堆栈溢出。

  答案与分析:

  对于A,B:根据本篇概述部分的说明b),我们知道,A,B都是正确的。

  对于C:根据本篇概述部分的说明a),我们知道,C是正确的(所谓的函数重入问题,下面会详细阐述)。

  对于D:静态变量放在程序的全局数据区,而不是在堆栈中分配,所以不可能导致堆栈溢出,D是错误的。

  因此,答案是A、B、C。

  3、问题:不可重入函数

  曾经设计过如下一个函数,在代码检视的时候被提醒有bug,因为这个函数是不可重入的,为什么?

unsigned int sum_int( unsigned int base )
{
 unsigned int index;
 static unsigned int sum = 0; // 注意,是static类型的。
 for (index = 1; index <= base; index++)
 {
  sum += index;
 }
 return sum;
}

  答案与分析:

  所谓的函数是可重入的(也可以说是可预测的),即:只要输入数据相同就应产生相同的输出。

   这个函数之所以是不可预测的,就是因为函数中使用了static变量,因为static变量的特征,这样的函数被称为:带“内部存储器”功能的的函数。 因此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可重入的函数,那么,我们一定要避免函数中使用static变量,这种函数中的static变量,使用原则是,能不用尽量不用。

  将上面的函数修改为可重入的函数很简单,只要将声明sum变量中的static关键字去掉,变量sum即变为一个auto 类型的变量,函数即变为一个可重入的函数。

  当然,有些时候,在函数中是必须要使用static变量的,比如当某函数的返回值为指针类型时,则必须是static的局部变量的地址作为返回值,若为auto类型,则返回为错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