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typedef & define用法介绍(非常详细)

楼主(2015-12-09):
1. 基本解释

  typedef为C语言的关键字,作用是为一种数据类型定义一个新名字。这里的数据类型包括内部数据类型(int,char等)和自定义的数据类型(struct等)。

  在编程中使用typedef目的一般有两个,一个是给变量一个易记且意义明确的新名字,另一个是简化一些比较复杂的类型声明。

  至于typedef有什么微妙之处,请你接着看下面对几个问题的具体阐述。

2. typedef & 结构的问题

  当用下面的代码定义一个结构时,编译器报了一个错误,为什么呢?莫非C语言不允许在结构中包含指向它自己的指针吗?请你先猜想一下,然后看下文说明:
typedef struct tagNode
{
 char *pItem;
 pNode pNext;
} *pNode;

  答案与分析:

  1、typedef的最简单使用
typedef long byte_4;

  给已知数据类型long起个新名字,叫byte_4。

  2、 typedef与结构结合使用
typedef struct tagMyStruct
{
 int iNum;
 long lLength;
} MyStruct;

  这语句实际上完成两个操作:

  1) 定义一个新的结构类型
struct tagMyStruct
{
 int iNum;
 long lLength;
};

  分析:tagMyStruct称为“tag”,即“标签”,实际上是一个临时名字,struct 关键字和tagMyStruct一起,构成了这个结构类型,不论是否有typedef,这个结构都存在。

  我们可以用struct tagMyStruct varName来定义变量,但要注意,使用tagMyStruct varName来定义变量是不对的,因为struct 和tagMyStruct合在一起才能表示一个结构类型。

  2) typedef为这个新的结构起了一个名字,叫MyStruct。
typedef struct tagMyStruct MyStruct;

  因此,MyStruct实际上相当于struct tagMyStruct,我们可以使用MyStruct varName来定义变量。

  答案与分析

  C语言当然允许在结构中包含指向它自己的指针,我们可以在建立链表等数据结构的实现上看到无数这样的例子,上述代码的根本问题在于typedef的应用。

  根据我们上面的阐述可以知道:新结构建立的过程中遇到了pNext域的声明,类型是pNode,要知道pNode表示的是类型的新名字,那么在类型本身还没有建立完成的时候,这个类型的新名字也还不存在,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编译器根本不认识pNode。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多种:

  1)、
typedef struct tagNode
{
 char *pItem;
 struct tagNode *pNext;
} *pNode;

  2)、
typedef struct tagNode *pNode;
struct tagNode
{
 char *pItem;
 pNode pNext;
};

  注意:在这个例子中,你用typedef给一个还未完全声明的类型起新名字。C语言编译器支持这种做法。

  3)、规范做法:
struct tagNode
{
 char *pItem;
 struct tagNode *pNext;
};
typedef struct tagNode *pNode;

3. typedef & #define的问题

  有下面两种定义pStr数据类型的方法,两者有什么不同?哪一种更好一点?
typedef char *pStr;
#define pStr char *;

  答案与分析:

  通常讲,typedef要比#define要好,特别是在有指针的场合。请看例子:
typedef char *pStr1;
#define pStr2 char *;
pStr1 s1, s2;
pStr2 s3, s4;

  在上述的变量定义中,s1、s2、s3都被定义为char *,而s4则定义成了char,不是我们所预期的指针变量,根本原因就在于#define只是简单的字符串替换而typedef则是为一个类型起新名字。

  #define用法例子:
#define f(x) x*x
main( )
{
 int a=6,b=2,c;
 c=f(a) / f(b);
 printf("%d ",c);
}

  以下程序的输出结果是: 36。

  因为如此原因,在许多C语言编程规范中提到使用#define定义时,如果定义中包含表达式,必须使用括号,则上述定义应该如下定义才对:
#define f(x) (x*x)

  当然,如果你使用typedef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4. typedef & #define的另一例

  下面的代码中编译器会报一个错误,你知道是哪个语句错了吗?
typedef char * pStr;
char string[4] = "abc";
const char *p1 = string;
const pStr p2 = string;
p1++;
p2++;

  答案与分析:

  是p2++出错了。这个问题再一次提醒我们:typedef和#define不同,它不是简单的文本替换。上述代码中const pStr p2并不等于const char * p2。const pStr p2和const long x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对变量进行只读限制,只不过此处变量p2的数据类型是我们自己定义的而不是系统固有类型而已。因此,const pStr p2的含义是:限定数据类型为char *的变量p2为只读,因此p2++错误。

(注:关于const的限定内容问题,在本系列第二篇有详细讲解)。

  #define与typedef引申谈

  1) #define宏定义有一个特别的长处:可以使用 #ifdef ,#ifndef等来进行逻辑判断,还可以使用#undef来取消定义。

  2) typedef也有一个特别的长处:它符合范围规则,使用typedef定义的变量类型其作用范围限制在所定义的函数或者文件内(取决于此变量定义的位置),而宏定义则没有这种特性。

  5. typedef & 复杂的变量声明

  在编程实践中,尤其是看别人代码的时候,常常会遇到比较复杂的变量声明,使用typedef作简化自有其价值,比如:

  下面是三个变量的声明,我想使用typdef分别给它们定义一个别名,请问该如何做?
>1:int *(*a[5])(int, char*);
>2:void (*b[10]) (void (*)());
>3. doube(*)() (*pa)[9];

  答案与分析:

  对复杂变量建立一个类型别名的方法很简单,你只要在传统的变量声明表达式里用类型名替代变量名,然后把关键字typedef加在该语句的开头就行了。

  (注:如果你对有些变量的声明语法感到难以理解,请参阅本系列第十篇的相关内容)。
>1:int *(*a[5])(int, char*);
//pFun是我们建的一个类型别名
typedef int *(*pFun)(int, char*);
//使用定义的新类型来声明对象,等价于int* (*a[5])(int, char*);
pFun a[5];

>2:void (*b[10]) (void (*)());
//首先为上面表达式蓝色部分声明一个新类型
typedef void (*pFunParam)();
//整体声明一个新类型
typedef void (*pFun)(pFunParam);
//使用定义的新类型来声明对象,等价于void (*b[10]) (void (*)());
pFun b[10];

>3. doube(*)() (*pa)[9];
//首先为上面表达式蓝色部分声明一个新类型
typedef double(*pFun)();
//整体声明一个新类型
typedef pFun (*pFunParam)[9];
//使用定义的新类型来声明对象,等价于doube(*)() (*pa)[9];
pFunParam pa;

//第1篇:typedef语句格式
#include
typedef int GTYPE;//定义全局类型GTYPE
void main()
{
//一、基本格式
typedef char CH;//重定义基本类型
typedef struct{int a,b,c;}STRU;//重定义自定义类型(结构、共用、枚举)
typedef union{int a,b,c;}UNIO;
typedef enum{one,two,three}NUM;
typedef char* STR;//重定义派生类型(指针、数组、函数)
typedef int AI[10];
typedef void FUN(void);
//可见,typedef使用的格式为:typedef 变量/函数定义语句;即在原变量/函数定义语句的开头加上
//typedef,便可将原变量/函数定义语句改写为类型定义语句,原来定义的变量名/函数名都成了类型名。
//注:当重定义基本、自定义类型时,格式也可总结为:typedef 原类型 新类型1,新类型2,…;

//二、观察原类型
//1.原类型可以带有类型限定符
typedef const int CI;//原类型含const限定符
CI ci=3;
//ci=4;//可见CI确实代表const int

//2.原类型可以是typedef定义的新类型
typedef CH NEWCH;//CH已在前面定义为char
NEWCH nc='a';

//3.原类型不可带有存储类别
//typedef static int SI;//错误,"指定的存储类多于1个"
//typedef register int RI;//错误同上

//4.原类型应是一种类型,而不可是变量/对象
float f=0;//将f定义为变量
//typedef f FL;//错误

//5.不宜重定义的类型
typedef const CON;//重定义const
//CON int a=0;//但该类型无法正常使用
typedef unsigned US;//重定义unsigned
US us1=0;//正确,相当于unsigned int
//US int us2;//错误,无法正常使用
//注:因const、unsigned等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类型,故不便对它们重定义

//三、观察新类型
//1.新类型的作用域
typedef int LTYPE;//定义局部类型LTYPE
void fun();//观察LTYPE在fun中是否有效
fun();
//可见,用typedef定义的类型也有作用域之分。在函数内用typedef定义的是局部类型
//typedef也可以像变量定义语句一样放置在函数之外,这时定义的是全局类型

//2.新类型可否是已有类型
//typedef int float;//错误,不能重定义标准类型
typedef int TYPE; //定义了新类型TYPE
//typedef char TYPE;//错误,"TYPE重定义"
typedef int GTYPE;//正确,尽管GTYPE是已有类型,但它是本函数外定义的
//可见,新类型名必须是合法的标识符,它在其作用域内必须是唯一的

//3.新类型可否不止一个
typedef float LENGTH,WIDTH;//对float取两个别名,LENGTH和WIDTH
LENGTH L=0;//用新类型定义变量
WIDTH W=0;
//可见,可以一次性为某个原类型指定多个别名

//4.一次可否定义多个不同类型
//typedef int I,float F;//一次定义了二个不同类型I和F
//F v=6.0;//试图使用F类型
//printf("v=%f ",v);//v=0,类型F无效
//可见,一条typedef语句只宜为一个原类型定义别名

}
void fun()
{ //LTYPE i;//错误,"LTYPE:未定义的标识符"
GTYPE g=1;//使用全局类型GTYPE
printf("g=%d ",g);//正常使用
}
//第2篇:typedef详细使用

/* 为了从易到难地使用typedef,现将C++数据类型按照类型名的来源和复杂性重分类如下:
一、基本类型(类型名是系统指定的单一标识符)
in,char,float,double,void,const
二、自定义类型(类型名是用户定义的单一标识符)
1.结构类型
struct stru{int i;struct stru*;};
2.共用类型
union unio{int i;enum num[10];};
3.枚举类型
enum num{a,b,c};
4.typedef类型
typedef double db;
三、派生类型(类型名由已有类型与其它符号组合而成)
1.指针类型(由 已有类型* 组成)
void*,char**,void(*)(),struct stru*,enum num*
2.数组类型(由 已有类型[][] 组成)
int[3][4],struct stru[10],enum num[10],char*[10]
3.函数类型(类型名是各种符号组成的函数原型)
void main(void),char* strcpy(char*,char*)

以上三大类别的类型标识符由简单到复杂,学习typedef时要依照先后顺序,练习每种类型的重定义
每定义出一种新类型后,从以下几个方面使用它:用它定义变量、指针、数组、带存储类别的对象、
带const的对象;用它作函数参数和返回值类型;用它进行类型转换;用sizeof求长度*/

#include
#include
void main()
{
//一、重定义基本类型
//1.定义
typedef int in;
typedef char ch;
typedef float fl;
typedef double db;
typedef unsigned int ui;//或写为typedef unsigned ui;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
typedef void vo;

//2.使用
in i=3;printf("i=%d ",i); //用新类型定义变量
ch* pc="pc";printf("pc=%s ",pc);//用新类型定义指针
fl af[3]={1,2,3};printf("af[0]=%f ",af[0]);//用新类型定义数组
static double sd;printf("sd=%f ",sd);//用新类型定义带存储类别的变量
const ui cui=3;printf("cui=%d ",cui);//用新类型定义带类型限定符的变量
vo fun1(uc);fun1('a');//用新类型作函数的参数和返回值类型
printf("in(1.5)=%d ",in(1.5));//将新类型用作类型转换
printf("$db=%d ",sizeof(db));//对新类型求长度,$db=$double=8

//二、重定义自定义类型
//1.定义
//(1)完整写法(先定义好自定义类型,再重定义它)
struct datetype //重定义结构类型
{ ui year;//ui即是unsigned int;
uc month;//uc即是unsigned char;
uc day;};
typedef datetype date;
union scoretype //重定义共用类型
{ fl sco1;
ch* sco2;};
typedef scoretype score;
enum numtype{one,two,three}; //重定义枚举类型
typedef numtype num;
typedef num newnum; //重定义typedef类型

//(2)通常写法(对无类型名的结构、共用、枚举定义语句直接重定义)
typedef struct{uc hou,min,sec;} time;
typedef union{fl sco1;ch* sco2;} sco;
typedef enum{red,green,blue} color;
//可见,无论何种写法,都遵循typedef语句的格式:typedef 原类型 新类型;

//2.使用
date vs={2002,10,15};//定义结构变量
printf("vs:%d.%d.%d ",vs.year,vs.month,vs.day);
score vu,*pu=&vu;printf("&vu=%x pu=%x ",&vu,pu);//定义共用指针
newnum ae[3]={one,two,three};//定义枚举数组
printf("ae[0]=%d ae[1]=%d ae[2]=%d ",ae[0],ae[1],ae[2]);
static num vn;//定义带存储类别的对象
printf("vn=%d ",vn);
const sco cs={90};//定义const对象
printf("cs.sco1=%f ",cs.sco1);
time fun2(time);//作函数的参数和返回值类型
static time vt=fun2(vt);
printf("fun2:%d:%d:%d ",vt.hou,vt.min,vt.sec);
vn=(num)10;printf("vn=%d ",vn);//将新类型用作类型转换
printf("$time=%d ",sizeof(time));//对新类型求长度,$time=3
printf("$sco=%d ",sizeof(sco));//对新类型求长度,$sco=4
printf("$color=%d ",sizeof(color));//对新类型求长度,$color=4

//第3篇:typedef具体应用

#include
int fun1(int a,int b){return 0;}
int fun2(int a,int b){return 0;}
int fun3(int a,int b){return 0;}
void main()
{ //一、使用typedef的优点
//1可以为现有类型取一个更有意义的名字,增加程序的可读性,如
typedef char* STRING;
STRING s1="string1",s2="string2";//STRING便可当作字符串类型来使用

//2使变量定义更简短,减少书写麻烦,如
typedef float A3[2][3][4];//为2*3*4的实型数组取简短的名字A3
A3 a,b,c;//相当于定义float a[2][3][4],b[2][3][4],c[2][3][4]
typedef unsigned int(*PFUN)(int(*)[4]);//PFUN是一种函数指针,该类函数参数为一维数组型指针,返回值为无符号整型
PFUN pf1,pf2;//相当于定义unsigned int(*pf1)(int(*)[4]);unsigned int(*pf2)(int(*)[4])

//3在定义复杂类型前,先用typedef建立一些中间类型,再用中间类型去构造复杂类型,以降低其复杂性(主要用途)
//例:对于如下的复杂定义
int(*ap[3])(int,int);//ap是一个数组,其元素为函数型指针,该类函数的参数和返回值都是整型
//采用typedef以降低定义难度
//方法1
typedef int(*PF)(int,int);//定义PF为该种函数的指针
PF ap1[3];//ap1为一数组,每个元素都是PF类型
ap1[0]=fun1;ap1[1]=fun2;ap1[2]=fun3;
//方法2
typedef int FUN(int,int);//将该种函数定义为FUN类型
FUN* ap2[3];//ap2为一数组,每个元素都是指向FUN的指针
ap2[0]=fun1;ap2[1]=fun2;ap2[2]=fun3;

//4增加程序的可移植性(有利于程序在不同处理器、操作系统和编译系统之间的移植)
/*例如,在TC下读文件的程序段如下:
FILE* fp;
long buffer1;
fread(&buffer1,sizeof(long),1,fp);//每次读出4个字节
若在VC下每次需要读出8个字节,程序需如下修改:
double buffer2;
fread(&buffer2,sizeof(double),1,fp);
现用typedef方法,程序段如下:
typedef long UNIT;//UNIT在TC中代表long,在VC中代表double
UNIT buffer;
fread(&buffer,sizeof(UNIT),1,fp);//每次读出UNIT个字节
当移植到VC下时,只需改动UNIT的定义即可:typedef double UNIT;*/

//二、typedef与define的区别
//用define也可实现简单的类型替换,如
#define INT long //用INT来代替long
//两种方式的区别如下:
//1.二者处理时间不同,宏替换是在预编译时进行的,而类型定义是在正式编译时处理的
//2二者本质不同,宏替换只是将宏名简单替换为目标字符串,而类型定义如同定义变量一样
//是真的为程序增加了一种可用类型
//3.二者复杂性不同,用typedef可定义各种复杂的类型,并以各种方式使用新类型(详见10_10_2.cpp)
//而define只能替换基本类型和自定义类型,无法替换派生类型,且使用起来很不安全,例如
#define pi int* //试图用pi代替整型指针
pi pi1;//正确,展开后为int* pi1;
pi pi2,pi3;//错误,原意是将pi2,pi3都定义成整型指针,但展开后为int* pi2,pi3; pi3并未定义成指针

#define NUM enum{one,two,three}//试图用NUM代替该枚举类型
NUM n1;//正确,定义了枚举常量one,two,three和枚举变量n1
//NUM n2;//错误,展开后为enum{one,two,three}n2;从而造成枚举常量one,two,three的重定义

#define DATE struct{int y,m,d;}
DATE *pd;//正确,定义了该结构型指针
//pd=(DATE)1;//错误,展开后为pi=(struct{int y,m,d;})1;目前尚不支持此种类型转换写法

#define TIME union{int h,m,s;}
//int L=sizeof(TIME);//错误,展开后为int L=sizeof(union{int h,m,s;});sizeof操作数错误
//可见,用define进行类型替换时,会产生各种意想不到的错误,故应避免使用,而改用安全的typede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