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 FLASH 编程详解

楼主(2015-12-09):
Nor Flash与Nand flash的不同之处在于Nor Flash的地址和数据线是不共用的,所以Nor Flash比较象ROM,是可以按地址自由读的,这样就非常适合存储代码,在开机时从Nor Flash中取代码来执行。在我的板子上有16M的Intel的Nor Flash E28F128J3A150,以此为例来研究一下Nor Flash的一些常用操作。E28F128J3A150每个sector是128k,擦除是按扇区操作了。
  首先来看下E28F128J3A150与s3c2410的接口吧。
  一般情况下ROM与s3c2410的接口我们可以在s3c2410的手册上看到,如下图所示

  仔细看下16位和8位数据接口在地址线连接上的区别吧,16位的地址线是要移位的,A1接到A0上,这当然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位宽大了一倍,地址就少了一条。对于E28F128J3A150其实也是这样,不过又有点不一样,仔细看看E28F128J3A150的手册吧。下面给出接线图。

  不同之处E28F128J3A150貌似并没有移位,其实只是因为E28F128J3A150的A1就相对于别的16位ROM的A0,其A0就相当于他们的A(-1)是用来指示8位地址的,所以还是一样的。
  来看看Flash操作的命令集吧

  以几个比较重要的操作来说明比较容易懂
  首先就是Read Identifier Codes
  先给定我们的flash开始的地址吧,flash_addr=ioremap(0x0,0x1000000);
  物理地址从0x0开始的0x1000000(16M)地址空间,这样得到了可访问的虚拟地址flash_addr
  很简单,看命令表,先写一个命令      writew(0x90,flash_addr);
  然后把Manufacture Code读回来              readw(flash_addr);
  接着再读Device Code                      readw(flash_addr+2);
  细节部分还是参考手册吧
  其实内核已经MTD驱动完全支持Nor Flash的操作,所以不必要自己再写了。
  不过在JTAG烧写flash的程序中可以加入对我们自己的flash的支持。
  来看看其中对E28F128J3A150的烧写代码,分析一下。
  int Strata_CheckID(int targetAddr)             //返回Manufacture Code
  {
      _WR(targetAddr, 0x0090);
      return _RD(targetAddr);                      //_WR和_RD都是半字操作
  }
  int Strata_CheckDevice(int targetAddr)       //返回Device Code
  {
      _WR(targetAddr, 0x0090);
      return _RD(targetAddr+0x2);
  }
  看着Block Erase Flowchart再对照着Block Erase的函数看就比较能完全看懂了

  void Strata_EraseSector(int targetAddress)
  {
      unsigned long ReadStatus;
      unsigned long bSR5;
      unsigned long bSR7;
      _WR(targetAddress, 0x0020);      //擦除命令first cycle
      _WR(targetAddress, 0x00d0);    //擦除命令second cycle
      _WR(targetAddress, 0x0070);      //读状态寄存器命令
      ReadStatus=_RD(targetAddress);  //读状态寄存器
  bSR7=ReadStatus & (1<<7);
  while(!bSR7 )       //需要判断状态寄存器的第7位
      {
          _WR(targetAddress, 0x0070);
          ReadStatus=_RD(targetAddress);
          bSR7=ReadStatus & (1<<7);
      }
      _WR(targetAddress, 0x0070);
      ReadStatus=_RD(targetAddress);
  bSR5=ReadStatus & (1<<5);
  if (bSR5==0)
      {
          printf("Block @%xh Erase O.K. "n",targetAddress);
      }
      else
      {
          _WR(targetAddress, 0x0050);      //// Clear Status Register
          error_erase=1;
      }
  _RESET(); //就相当于_WR(targetAddress, 0x00ff),回到Read Array的状态。
  }
  很清晰的流程吧。
  Byte/Word Program Flowchart

  共两种Program方式可以把数据写到Flash中,一般也只用到这种就可以了
  int Strata_ProgFlash(U32 realAddr,U16 data)
  {
      unsigned long ReadStatus;
      unsigned long bSR4;
      unsigned long bSR7;
      _WR(realAddr, 0x0040);
      _WR(realAddr, data);
      _WR(realAddr, 0x0070);
      ReadStatus=_RD(realAddr);
      bSR7=ReadStatus & (1<<7);
      while(!bSR7)
      {
          _WR(realAddr, 0x0070);
          ReadStatus=_RD(realAddr);
          bSR7=ReadStatus & (1<<7);
      }
      _WR(realAddr, 0x0070);
      ReadStatus=_RD(realAddr);
      bSR4=ReadStatus & (1<<4);
      if (bSR4==0)
      {
          //printf("Successful Program!!"n");
      }
      else
      {
          _WR(realAddr, 0x0050);      // Clear Status Register
          error_program=1;
      }
      _RESET();
      return 0;
  }
  以上这种写会很慢,以致于JTAG烧写相当得慢。

  int Strata_unprotect_sector(int targetAddr)         //去除sector的写保护
{
   int SR7,SR3,SR4,SR5,ReadStatus;
   int res=0;
   _WR(targetAddr,0x0050); //Clear Status Register
   _WR(targetAddr,0x0060); //First bus cycle
   _WR(targetAddr,0x00D0); //Second bus cycle
   _WR(targetAddr,0x0070);
   ReadStatus=_RD(targetAddr);
   SR7=ReadStatus & (1<<7);
   while(!SR7)
   {
     _WR(targetAddr,0x0070);
     ReadStatus=_RD(targetAddr);
     SR7=ReadStatus & (1<<7);
   }
     _WR(targetAddr,0x0070);
     ReadStatus=_RD(targetAddr);
     SR3=ReadStatus & (1<<3);
     SR4=ReadStatus & (1<<4);
     SR5=ReadStatus & (1<<5);
     if(SR3) {printf("Voltage Range Error"); res=-1;}
     if(SR4 && SR5) {printf("Command Sequence Error"); res=-2;}
     if(SR5) {printf("Clear Block Lock-Bits Error"); res=-3;}
     _RESET();
     return res;
}
  另外按照write to buffer的流程自己写了一个函数,没有test,不想再去烧写了,太烦了,就这样好了。
  void Strata_buffer_program(int blockAddress,int tagetAddress,U16* buf)
  {
      unsigned long ReadStatus;
      unsigned long bSR4;
      unsigned long bSR7;
      int i;
         do {
                _WR(blockAddress, 0x00E8);
          _WR(blockAddress, 0x0070);
          ReadStatus=_RD(blockAddress);
          bSR7=ReadStatus & (1<<7);
         } while(!bSR7);
      _WR(blockAddress, 0x001F);
         for(i=0;i<=0x1F;i++)
                _WR(targetAddress+2*i, *(buf+i));
         _WR(blockAddress, 0x00D0);
         do {
          _WR(blockAddress, 0x0070);
          ReadStatus=_RD(blockAddress);
          bSR7=ReadStatus & (1<<7);
         } while(!bSR7);
      _WR(blockAddress, 0x0070);
      ReadStatus=_RD(blockAddress);
      bSR4=ReadStatus & (1<<4);
      if (bSR4==0)
      {
          //printf("Successful Program!!"n");
      }
      else
      {
          _WR(blockAddress, 0x0050);
          error_program=1;
      }
      _RES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