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固件库中RCC_GetClocksFreq()函数注意事项

楼主(2015-12-09):
  在STM32固件库中,当你使用RCC_GetClocksFreq()这个函数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比如,你在使用串口的USART_Init的时候,就无形中使用到这个函数)。
  当你使用外部晶振做为系统时钟的时候,而且外部晶振不是标准8MHz的时候,
你需要留意一下STM32的固件库,里面的stm32f10x_rcc.c这个文件,
在它的RCC_GetClocksFreq()这个函数中,有这么一段
void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
u32 tmp = 0, pllmull = 0, pllsource = 0, presc = 0;
  /* Get SYSCLK source ——————————————————-*/
tmp = RCC->CFGR & CFGR_SWS_Mask;
  switch (tmp)
{
case 0×00:  /* HSI used as system clock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I_Value;
break;
  case 0×04:  /* HSE used as system clock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E_Value;
break;
  case 0×08:  /* PLL used as system clock */
/* Get PLL clock source and multiplication factor ———————-*/
pllmull = RCC->CFGR & CFGR_PLLMull_Mask;
pllmull = ( pllmull >> 18) + 2;
  pllsource = RCC->CFGR & CFGR_PLLSRC_Mask;
  if (pllsource == 0×00)
{/* HSI oscillator clock divided by 2 selected as PLL clock entry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I_Value >> 1) * pllmull;
}
else
{/* HSE selected as PLL clock entry */
  if ((RCC->CFGR & CFGR_PLLXTPRE_Mask) != (u32)RESET)
{/* HSE oscillator clock divided by 2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E_Value >> 1) * pllmull;
}
else
{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E_Value * pllmull;
}
}
break;
  default:
RCC_Clocks->SYSCLK_Frequency = HSI_Value;
break;
}
…. //省略以下代码
}
  我们追踪到 HSE_Value 的定义
  /* In the following line adjust the value of External High Speed oscillator (HS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
#define HSE_Value ((u32)8000000) /* Value of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in Hz*/
  上面的定义说明:你需要在你的实际应用的时候,跟据实际的外部晶振的值,修改HSE_Value的值。
如果没有留意到这个情况的话,所有的跟求系统频率有关的应用,都会出错,例如在固件库stm32f10x_usart.c中的设计串口波特率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