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T232的USB转串口设计

楼主(2015-12-09):
  方法一、不修改PC端驱动中的PID_VID,把FT232的USB接口当作一个通用的USB转串口
  当FT232BM的USB口与PC端相连时,PC端会提示发现USB Serial Converter,并自动弹出查找新硬件向导对话框,如下图:

       找到FT232BM对应的通用驱动程序安装,安装完毕设备管理器则显示一个USB串行接口:

  方法二、把FT232的USB接口当作专用的USB转串口
  (需要在FT232外部加串行的EEPROM,用来存储USB  VID、PID及设备信息。)
        FT232内部存有VID和PID,且每一个同型号的芯片的VID和PID都是一样的,FT232在上电时首先读取外部的VID、PID及设备信息,如果外部没有EEPROM存储器件,则使用芯片内部的VID、PID及设备信息。
  由于是专用的USB转串口,FT232需要重新配制VID 和PID 以及设备描述信息,EERPOM的配制可用专用的EERPOM烧写工具,也可用MProg3.0_Setup.exe+配制文件.ept文件来配制,方法如下

  1、配制EEPROM
     安装并运行 MProg3.0_Setup.exe 。打开配制文件:

  点编程,将配制文件写入EEPROM(FT232外置)。

  2、修改PC端驱动的INF文件
     将PID和VID的序号改成和配制文件中的一致

     [FtdiHw]
  %USB\VID_1987&PID_0724.DeviceDesc%=FtdiBus,USB\VID_1987&PID_0724
  %USB\VID_0403&PID_6001.DeviceDesc%=FtdiBus,USB\VID_0403&PID_6001
  %USB\VID_0403&PID_6007.DeviceDesc%=FtdiBus,USB\VID_0403&PID_6007
  %USB\VID_0403&PID_6008.DeviceDesc%=FtdiBus,USB\VID_0403&PID_6008
  %USB\VID_0403&PID_6009.DeviceDesc%=FtdiBus,USB\VID_0403&PID_6009
  %USB\VID_0403&PID_0232.DeviceDesc%=FtdiBus,USB\VID_0403&PID_0232

  [Strings]
  Ftdi="liu_xf"
  DriversDisk="FTDI USB Drivers Disk"
  USB\VID_1987&PID_0724.DeviceDesc="《小发和你共同玩USB》之USB转串口"
  USB\VID_0403&PID_6001.DeviceDesc="USB Serial Converter"
  USB\VID_0403&PID_6007.DeviceDesc="USB Serial Converter"
  USB\VID_0403&PID_6008.DeviceDesc="USB Serial Converter"
  USB\VID_0403&PID_6009.DeviceDesc="USB Serial Converter"
  USB\VID_0403&PID_0232.DeviceDesc="USB Serial Converter"
  WINUN="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
  FtdiBus.SvcDesc="USB Serial Converter Driver"

  3、插上USB,按照提示安装驱动
     注意:如果PC端驱动中的PID VID与配制文件中的PID VID不一致,将照成驱动程序无法安装。

  三、配制EEPROM时出现MPorg与硬件不能正常连接时的几点说明
  用MProg配制EEPROM时,请确保配制文件.ept正确且配制成功后再拔插USB接口,否则配制完成重新拔插USB端口时,会自动弹出查找新硬件向导,此时若要点击MProg重新配制,则会出现无法连接的情况。只有安装完驱动,再打开MProg才能重新建立连接。
  如果EEPROM配制成功,但在安装驱动的时候出现错误,导致硬件无法使用,同时还会出现硬件与MProg无法连接的现象,需重新安装正确的驱动才能正常;由于windows系统内保存了该硬件的VID和PID,可能会导致正确的驱动不能被安装。解决办法可尝试换一台电脑,在新的电脑上将正确的驱动安装后,再用MPorg将硬件的EEPROM内的配制文件擦除即可;此时再回来原来的电脑上,即可与MPorg正常连接。

  四、配制文件.ept和PC端驱动安装信息文件.inf的修改
  通用的FT232M.ept文件
  ―――――――――――――――――――――――――
  [Basic Details]
  Device Type="3"     //设备类型为FT232BM
  VID PID Type="2"
  USB VID="1987"     //生产厂商ID
  USB PID="0724"     //产品ID
  [USB Power Options]
  Bus Powered="1"
  Self Powered="0"
  Max Bus Power="100"
  [USB Serial Number Control]
  Prefix=FT
  Use Fixed Serial Number="0"
  Fixed Serial Number="20090414"
  [USB Remote WakeUp]
  Enable Remote WakeUp="0"
  [Windows Plug and Play]
  Enable Plug and Play="1"
  [USB String Descriptors]
  Manufacturer=Liu_xf       //制造商名称
  Product=USB Serial Port    //产品名称
  [Programming Options]
  Only Program Blank Devices="0"
  [BM Device Specific Options]
  USB Version Number="1"
  Disable Serial Number="1"
  IO Pin Pull Down in Suspend="0"
  [Dual Device Specific Options A]
  RS 232 mode="0"
  245 FIFO mode="0"
  245 CPU FIFO mode="1"
  OPTO Isolate mode="0"
  High Current Drive=0
  [Dual Device Specific Options B]
  RS 232 mode="1"
  245 FIFO mode="0"
  245 CPU FIFO mode="0"
  OPTO Isolate mode="0"
  High Current Drive=0
  [Dual Device Driver Options A]
  Virtual Com Port Driver="0"
  D2XX Driver="1"
  [Dual Device Driver Options B]
  Virtual Com Port Driver="1"
  D2XX Driver="0"
  [r Device Specific Options]
  Invert TXD="0"
  Invert RXD="0"
  Invert RTS#=0
  Invert CTS#=0
  Invert DTR#=0
  Invert DSR#=0
  Invert DCD#=0
  Invert RI#=0
  C0 Signal="-1"
  C1 Signal="-1"
  C2 Signal="-1"
  C3 Signal="-1"
  C4 Signal="-1"
  Enable Ext Osc="0"
  High Current I/O=0
  Load D2XX Driver="0"
  In EndPoint Size="0"

  ―――――――――――――――――――――――――

  PC端的.inf文件

  ――――――――――――――――――――――――――――――
  ; FTDIBUS.INF
  ; Copyright (c) 2000-2004 FTDI Ltd.

  [Version]
  signature="$CHICAGO$"
  Class=USB
  ClassGUID={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
  Provider=%FTDI%
  CatalogFile=ftdibus.cat
  DriverVer=04/14/2009,1.00.2154

  [SourceDisksNames]
  1=%DriversDisk%,,,

  [SourceDisksFiles]
  ftcomms.vxd = 1
  ftserial.sys = 1
  ftsenum.vxd = 1
  ftsenum.sys = 1
  ftsermou.vxd = 1
  ftserui.dll = 1
  ftlang.dll = 1
  ftdibus.sys = 1
  ftdiunin.exe = 1
  ftdiunin.ini = 1
  ftdiun2k.ini = 1

  [DestinationDirs]
  FtdiBus.Copy1 = 11
  FtdiBus.Copy2 = 17
  FtdiBus.NT.Copy = 10,system32\drivers
  FtdiBus.NT.Copy2 = 11

  [Manufacturer]
  %Ftdi%=FtdiHw

  [FtdiHw]
  %USB\VID_1987&PID_0724.DeviceDesc%=FtdiBus,USB\VID_1987&PID_0724
  %USB\VID_0403&PID_6001.DeviceDesc%=FtdiBus,USB\VID_0403&PID_6001
  %USB\VID_0403&PID_6007.DeviceDesc%=FtdiBus,USB\VID_0403&PID_6007
  %USB\VID_0403&PID_6008.DeviceDesc%=FtdiBus,USB\VID_0403&PID_6008
  %USB\VID_0403&PID_6009.DeviceDesc%=FtdiBus,USB\VID_0403&PID_6009
  %USB\VID_0403&PID_0232.DeviceDesc%=FtdiBus,USB\VID_0403&PID_0232

  [ControlFlags]
  ExcludeFromSelect=USB\VID_0403&PID_8372
  ExcludeFromSelect=USB\VID_0403&PID_6001
  ExcludeFromSelect=USB\VID_0403&PID_6007
  ExcludeFromSelect=USB\VID_0403&PID_6008
  ExcludeFromSelect=USB\VID_0403&PID_6009
  ExcludeFromSelect=USB\VID_0403&PID_0232

  [FtdiBus]
  CopyFiles=FtdiBus.Copy1,FtdiBus.Copy2
  AddReg=FtdiBus.AddReg, FtdiBusUnInst.Reg
  RemoveDevice=FtdiBus.RemDev

  [FtdiBus.HW]
  AddReg=FtdiBus.AddReg.HW

  [FtdiBus.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ftserial.sys

  [FtdiBus.AddReg.HW]
  HKR,,"UpperFilters",0x00010000,"ftsenum.sys"

  [FtdiBus.Copy1]
  ftcomms.vxd
  ftsenum.vxd
  ftsermou.vxd
  ftserial.sys
  ftsenum.sys
  ftserui.dll
  ftdiunin.exe
  ftdiunin.ini

  [FtdiBus.Copy2]
  ftdibus.inf
  ftdiport.inf
  ftsermou.inf

  [FtdiBus.RemDev]
  DelFiles=FtdiBus.Delfiles
  DELKEY=HKLM,%WINUN%\FTDICOMM

  [FtdiBusUnInst.Reg]
  HKLM,%WINUN%,"FTDICOMM"
  HKLM,%WINUN%\FTDICOMM , "UninstallString",,"%11%\ftdiunin.exe %11%\ftdiunin.ini"
  HKLM,%WINUN%\FTDICOMM , "DisplayName",,"FTDI USB-to-Serial Converter Drivers"

  [FtdiBus.DelFiles]
  FTCOMMS.VXD
  ftsenum.vxd
  ftsermou.vxd
  FTSERIAL.SYS
  FTPORTS.INF
  FTDICOM.INF
  ftdibus.inf
  ftdiport.inf
  ftsenum.sys
  ftserui.dll
  ftdiunin.exe
  ftdiunin.ini

  ;---------------------------------------------------------------;
  ; For Win2000 ...
  ;

  [FtdiBus.NT]
  CopyFiles=FtdiBus.NT.Copy,FtdiBus.NT.Copy2
  AddReg=FtdiBus.NT.AddReg,FtdiBusUnInst.NT.Reg

  [FtdiBus.NT.Services]
  AddService = FTDIBUS, 0x00000002, FtdiBus_AddService

  [FtdiBus_AddService]
  DisplayName    = %FtdiBus.SvcDesc%
  ServiceType    = 1                  ; SERVICE_KERNEL_DRIVER
  StartType      = 3                  ; SERVICE_DEMAND_START
  ErrorControl   = 1                  ; SERVICE_ERROR_NORMAL
  ServiceBinary  = %10%\system32\drivers\ftdibus.sys
  LoadOrderGroup = Base
  AddReg         = FtdiBus_AddService.AddReg

  [FtdiBus.NT.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ftdibus.sys

  [FtdiBus_AddService.AddReg]
  HKR,Parameters,"MaximumTransferSize",0x10001,4096
  ;HKR,Parameters,"DebugLevel",0x10001,2

  [FtdiBus.NT.Copy]
  ftdibus.sys

  [FtdiBus.NT.Copy2]
  ftdiunin.exe
  ftdiun2k.ini

  [FtdiBusUnInst.NT.Reg]
  HKLM,%WINUN%,"FTDICOMM"
  HKLM,%WINUN%\FTDICOMM , "UninstallString",,"%11%\ftdiunin.exe %11%\ftdiun2k.ini"
  HKLM,%WINUN%\FTDICOMM , "DisplayName",,"FTDI USB Serial Converter Drivers"

  ;---------------------------------------------------------------;

  [Strings]
  Ftdi="liu_xf"
  DriversDisk="FTDI USB Drivers Disk"
  USB\VID_1987&PID_0724.DeviceDesc="《小发和你共同玩USB》之USB转串口"
  USB\VID_0403&PID_6001.DeviceDesc="USB Serial Converter"
  USB\VID_0403&PID_6007.DeviceDesc="USB Serial Converter"
  USB\VID_0403&PID_6008.DeviceDesc="USB Serial Converter"
  USB\VID_0403&PID_6009.DeviceDesc="USB Serial Converter"
  USB\VID_0403&PID_0232.DeviceDesc="USB Serial Converter"
  WINUN="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
  FtdiBus.SvcDesc="USB Serial Converter Driver"
  ―――――――――――――――――――――――――――

  五、符录
  硬件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