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浮点DSP库的MDK开发环境的设置

楼主(2015-12-09):
在网上看了一下关于DSP的库的开发环境设置,写的有些乱,现在来整理一下,做一下MARK吧!

步骤如下:

1 . 建立工程,添加相关必要的文件到工程中。

2. 打开 option for target 选择 Target 标签,在code generatio中,将floating point hardware 选择 USE FPU。

3. 编译你的工程,保证通过。当然也不一定需要编译通过,先做编译是为了后面添加浮点库做准备,这样发现问题和知道哪里出问题。

4. 打开 option for target 选择 C/C++ 标签, 在define中添加:USE_HAL_DRIVER,STM32F407xx,__TARGET_FPU_VFP,ARM_MATH_MATRIX_CHECK,ARM_MATH_ROUNDING,ARM_MATH_CM4,__CC_ARM,由于我的是HAL的库,所以前面有USE_HAL_DRIVER的全局宏定义,如果你用的不是HAL库,而是使用固件库的话,一般会有固件库的一个全局宏定义USE_STDPERIPH_DRIVER和STM32F4XXxx在里面,这在固件库中的例子工程中都会有这个的。所以,我这里只需要添加

__TARGET_FPU_VFP,

ARM_MATH_MATRIX_CHECK,

ARM_MATH_ROUNDING,

ARM_MATH_CM4,

__CC_ARM

注意中间用英文逗号分开。其中ARM_MATH_MATRIX_CHECK是库函数的参数检查开关,这里添加后,就打开。ARM_MATH_ROUNDING这个是库函数在运算是是否开启四舍五入的功能,我这里添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配置。ARM_MATH_CM4这个就非常重要,必须要配置进去,否则在编译之后,会默认使用math.h的库函数,而不会用到硬件的FPU的。__CC_ARM是不同编译器的编译配置宏定义,__CC_ARM就是代表MDK开发环境。

5. 打开工程中的 stm32f407xx.h 文件,注意不是 stm32f4xx.h 文件,是和你的芯片型号对应的头文件,比如我用的是STM32F407,所以我这里就选择打开stm32f407xx.h文件,找到

#define __FPU_PRESENT 0 /*!< FPU present 这一句,将设置为 1

找到

#include "core_cm4.h" /* Cortex-M4 processor and core peripherals */

#include "system_stm32f4xx.h"

#include <stdint.h>

这个地方,然后在下面添加

#include "arm_math.h"

然后保存。

6. 添加浮点库文件到工程。

如果用的是 uv4,打开C:\Keil\ARM\CMSIS\Lib\ARM 目录,复制“arm_cortexM4lf_math.lib”文件到你的工程下,并加入工程。

如果用的是 uv5,打开C:\Keil_v5\ARM\Pack\ARM\CMSIS\4.2.0\CMSIS\Lib\ARM目录,复制“arm_cortexM4lf_math.lib”文件到你的工程下,并加入工程。

再或者在官方下载固件库程序包中复制也行,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Libraries\CMSIS\Lib\ARM

这是添加lib库文件,也可以添加源码库文件,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Libraries\CMSIS\DSP_Lib\Source

lib文件,不参与编译,只参与链接定位,所以编译速度快,但是有点占空间。根据自己的情况而定。

7. 准备工作完成了,进行编译,如果不出错,则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自己可以写一段测试代码试一试。

8. 浮点库的函数用法和说明,可以看看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um.chm 文件。 或者直接打开

C:\Keil_v5\ARM\Pack\ARM\CMSIS\4.2.0\CMSIS\Documentation\DSP\html下面的 index.html 文件,通过浏览器看帮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