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子水位计(以后妈妈再也不担心家里被水淹了~~~

楼主(2015-12-09):
材料:开关   电阻    三极管    发光二极管    洞洞板
前几天收拾屋子找到了一个上大学的时候在实验课上做的一块电子水位计的板子,就想着玩一玩~~
成品图
正面

背面

电路图

插上导线

用一个肥皂盒装了点水测试一下,哈哈!还是好使

网友A(2018-11-27):
兄嘚在吗 你这玩意我怎么看不懂呢?

网友B(2019-03-02):
外面的容器是绝缘的这样可以,如果不绝缘的话,这个还行吗?

网友C:
这个与容器是否绝缘关系不大,只要保证线路板不要触碰到容器就行

网友D:
这个意义不大,加上声音报警比较合适

网友E(2019-05-16):
中央空调的控制器

网友F(2020-05-29):
用三极管搭的电路我也作过,但会有个临界状态,不稳定,难道你不会出现这种现像?后来我改成用LM358或LM393就可以了

网友G(2020-08-04):
水真的来了的话,会整个都短路,所以不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