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无线路由器信号放大器

楼主(2015-12-09):
随着网络的普及,无线路由器已成为许多家庭的不二选择,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有些无线路由器信号弱,经常连不上网,或网速奇慢。无线路由信号为无线电波,而无线电波属于电磁波,遇到金属物时会发生反射现象。利用这一原理,使用一些简单、常见的材料,就可以制作一个无线路由信号放大器。
1、找一个外型完好的易拉罐,按下图把底部割下

2、上口也要剪开,但白线的地方不要剪断

3、沿着与白线正对的另一面,画一条线,然后从底部沿线剪开

4、把易拉罐展开,然后把无线路由器天线从易拉罐拉环口处穿过,形成一个反射面,调整反射面方向,使其正对着手机、笔记本等终端就可以实现信号放大了。

网友A(2016-03-07):
我喜欢换高DB的天线。

网友B(2019-09-19):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换高DB的天线。

怎么把路由器自带的无线模块换成高功率无线模块

网友C:
有验证过数据吗?不是感觉信号强了而是测试信号强度从 -xxdbm升高到-xxdbm那种 .

网友D:
我也喜欢换DB高频的天线

网友E:
有验证过数据吗?不是感觉信号强了而是测试信号强度从 -xxdbm升高到-xxdbm那种

网友F(2019-11-02):
如果这个能放大信号,感觉是太迷信了。难道这样做是相当于加大了天线?

网友G:
这个不能放大信号,这样做是相当于聚集反射和增强路由器信号。

网友H(2019-12-25):
没啥用的吧

网友I:
连图都是抄来的,基本扯蛋的那种

网友J:
实测没用
还不如换大DB的天线

网友K(2020-09-29):
没数据支持,不知道是否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