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简约LED触控台灯

楼主(2015-12-09):
LED灯与小白炽灯泡和氖灯相比,具有效率高、寿命长、不易破损、开关速度高、高可靠性等传统光源不及的优点。下面就跟大家分享如何自制一盏LED触控台灯,放置在书桌上看书学习,非常实用。

自制LED台灯材料:
坏掉的T8灯架,12V LED 灯条,铝合金散热片,GSL8022W触控芯片,10Uf电解电容1个,1k电阻3个,47k电阻1个,贴片LED(红蓝各一),103p、104p瓷片电容各一,78L05稳压器一只,贴片二极管一只,D1803S大功率三极管一只,洞洞板一块,塑料盒一只。
自制LED台灯步骤:

先加工线路板,把它裁剪成合适的大小,边缘打磨平滑。

原理图,左下是布线图

按照原理图焊接好电路,通电测试,测试好了放一边备用,边上的排针是为了能平衡两边的高度二设置的,原理图上虚线框里面的是LED灯条,现在不需要连接上。

现在开始做透光的外壳,先在壳子上画出图型,然后用美工刀掏空(边上的电源接口和led连线孔也要预留),然后把壳子放在白纸上,在空隙中间打上热熔胶,等冷却以后用美工刀在正面修整一下。

在电路板的LED上打上热熔胶,黏上一个磨砂塑料片当导光板,这样可以使光线跟均匀,用一段铜箔胶带当感应片,没有的话用电线也可以(面积越大越灵敏),反面可以用胶带来固定,然后测试一下。

接着做灯架和灯罩,先把T8灯架拆掉,然后按需要截成连段,修整好边缘,灯罩的制作也很简单,量好位置,用美工刀划出两边,然后在一头用刀划开(这个很容易,材料很薄),接着就像拉易拉罐一样把它拉开,两头留一点,反折进灯罩里面;把灯条焊上导线,贴在灯罩里面。

连接好灯架和灯罩,测试。

连接好灯座、控制盒、电源,一个简约的LED台灯就制作完成了。

网友A(2016-01-21):
心灵手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