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套也可DIY成穿戴鼠标

楼主(2015-12-09):
经常使用电脑的人通常都会抱怨鼠标,特别是使用鼠标的频率最高的游戏用户,抱怨他们的手腕和使用鼠标的手会变得不舒服。而大多人是通过使用凝聚鼠标垫来解决这个麻烦,但总觉得这个方法使用起来超级不自然。

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才想到去制作一个使用起来非常舒适的鼠标,它就像是你手的延伸一样(毕竟只有你的手在使用鼠标)。这个项目制作的是嵌入在手套里面的可穿戴鼠标,非常易于佩戴和使用
  步骤一:必备材料:

首先从一个你不再使用的旧鼠标开始制作。
  (1)鼠标×1
  (2)按钮×2
  (3)一副手套
  (4)电工胶带
  (5)胶枪
  (6)烙铁
  (7)导线
  (8)小PERF板
  (9)剪刀
  步骤二:选择手套

选择的手套必须是足够宽松,不然放不下鼠标的电路板。
  刚好现在使用的鼠标有一个小电路板,所以安装内部回路还没有太大的麻烦
在第一次制作这个可穿戴鼠标的时候,其实身边没有一个合适的手套,所以用的是健身房手套。为了方便,建议使用具有每个手指单独开口的手套,因为如果直接用露指手套,那么最后将不得不重新独立的把它们分开。
  那么,你准备好牺牲自己的一双手套了吗?
  步骤三:修改电路

1.首先,你要拆除左边和右边的单击按钮,然后是中间的滚动按钮。
  2.然后用绝缘胶带将电路板隔离起来
  步骤四:准备手套

现在,用剪刀剪开手套,然后将电路板插进去。
   准备四根一样长的电线,待会用来连接按钮。
   往手套中插入电线,效果如图所示
   设计中,我们的食指是当作鼠标的左键,而中指是当作鼠标的右键,所以我们只需要将按钮安装在手套的这两个手指位置上。
   把电线焊接在之前从电路板上拆卸按钮的地方
   电线的另一端将被用于按钮
  步骤五:插入电路板

将电路板小心的套入手套内
   在手套的下方做个标记作塑料棱镜(参见图片)
   沿着刚刚做的标记用剪刀剪下来
   测试鼠标,看看它是否工作正常
  步骤六:安装按钮

先把按钮装在一块穿孔板上
   然后,把按钮和电线焊接起来(参考图片)
   现在是整个项目最难的部分—缝合凭借,把手套的食指跟中指部分缝合起来
  步骤七:完工

现在鼠标的功能已经实现了!!!!

网友A:
赞,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B:
还可以更酷一点,利用陀螺仪来控制鼠标,这样一样手指哪鼠标就去哪,给人的感觉就很高科技一样

网友C(2021-03-25):
这个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