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信号增益较高的定向天线 双菱天线的做法

楼主(2015-12-09):
有很多朋友对怎么样制作天线,怎么样把天线振子和馈线进行焊接,怎么选择馈线等这些细节问题比较模糊。今天我们来介绍一款13DB的双菱形天线,在此也感谢作者vodka的精彩作品,他很详细的介绍了天线馈线的选择,振子和馈线的焊接方法。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希望大家也能做出一款好的双菱天线。

一、天线概述

双菱天线是最容易制作的,而且是增益较高的一种定向天线。材料也很容易收集,初学者很容易就能制作成功,而且增强的无线信号效果让人很有成就感,更能激发大家对DIY的信心和兴趣。

二、材料收集以及工具准备

型号为mil-c-17 RG-316 50Ω的镀银特氟龙高温线准备5M,估计10元/米。
横截面积为2.5mm的铜线(这个可以从电力线里面剥出来,但是横截面积要符合)估计4元/米。

准备的部分材料

空调机铜管,外径9mm、内径7mm,长6CM
奶糖盒子的盖,面积280mm x 200mm x 20mm

奶糖盒盖子拿来当反射板

三、制作步骤

1、首先制做天线的中心,也就是振子的部分。

铜丝按规定的长度来进行弯曲

角度要垂直

按照图示来弯曲
振子的成品展示

2、制作天线的支撑物。

用钢质螺钉在标记好的中心位置敲出一个定位点
钻个大小合适的洞, 刚好可以传过铜管
用锉刀或者电动砂轮加工铜管的一头
双菱到反射板高度在20mm左右

3、SMA接头制作方法(馈线接头的做法)

SMA 头和射频线

为什么我们要制做SMA接头,这是因为很多无线路由或AP本身提供有独立的天线接口,这样我们就不需要拆开AP或无线路由在内部焊线了,也就不就用担心设备的保修问题。先剥好射频线,芯线暴露1.7~2mm。

剥线和制做SMA头

射频馈线的中心导体只需要暴露2mm左右,刚好能放进SMA插针里面就好。给馈线的中心导体上一点锡,这样接触更紧密,导电性更好。再把SMA的的针头套上馈线的中心导体,并焊死。

装好SMA头
多余的电缆屏蔽层折上去
套上SMA套件中的铜管,用冷压钳压死
SMA接头的成品

照片上那个黑色的是热缩管。这种东西是防止水渗透到线体里影响导电性的。

万用表测试一下有没有接好, 有没有短路

做好后要测试下有没有问题,测试的时候要同时测线芯与线芯有没有断路、屏蔽层与屏蔽层有没有断路、以及线芯与屏蔽层有没有短路。

4、双菱振子与射频馈线的焊接

先将弯曲好的振子的两个头焊接到空心铜管上

在文章的开头我们已经介绍过如何将空心铜管头部打磨出一定型状的凹槽,其实这就是为了后面我们把振子固定到铜管上而准备的。先把振子的两头分别焊接到铜管上。(注意在焊接的过程不要让成型的振子又变形了)

馈线的线芯与外面包裹线芯的金属屏蔽层分别焊接在双菱的两边,再用一块小塑料片隔开中心导体和屏蔽层,避免下雨的时候两边短路。

四、数据对比(都是在室外同一位置、同一AP下测试的)

测试的准备工作:

D-link615无线路由器一部,设置无线路由器工作在802.11g模式下,把无线路由器的发射功率调到最低,信道选择4。
测试使用的是一台宏綦上网本,内置的Atheros 5006x/5007eg(Built-in)无线网卡和本本内置的双天线。
测试软件使用的是CommView Wifi Version 6与NetStumbler0.40,这两款都是著名的无线网络信号测试软件,没有用过的网友可以在网上找到它们,并有中文版供下载。

首先我们在这台D-LINK615无线路由器的“高级无线”功能里进行一下修改。发射功率调低、无线工作模式调成只有802.11g。

1、在笔记本电脑距离无线路由器只有1米的情况下,把无线路由器的原装天线分别换成双菱天线及5DBLINKSYS全向天线后的信号强度进行对比测试。

D-LINK615无线路由器换上DIY的双菱天线后,本本在距离无线路由1米处使用CommView Wifi Version6软件测量得到的信号强度,信号的最高值可以达到:-19dBm;平均值是:-22dBm;最低值是:-27dBm。

随后我们又给无线路由器换上两条5dB的LINKSYS全向天线,本本还是在距离无线路由器1米处使用CommView WifiVersion 6软件测量得到的信号强度,信号的最高值可以达到:-28dBm;平均值是:-33dBm;最低值是:-48dBm。

2、把本本放到距离D-LINK无线路由器12米左右,中间还间隔3堵墙的情况下,无线路由器换成DIY的双菱天线及5DBLINKSYS全向天线后的信号强度进行对比测试。

D-LINK无线路由器换成双菱天线在距离本本12米左右,中间间隔了3堵墙后,本本使用CommView Wifi Version6软件测量得到的信号强度。信号的最高值可以达到:-75dBm;平均值是:-78dBm;最低值是:-84dBm。
再把D-LINK无线路由器换成两根5dBLINKSYS全向天线后在距离本本12米左右,间隔了3堵墙后,本本使用CommView Wifi Version6软件测量得到的信号强度。信号的最高值可以达到:-82dBm;平均值是:-88dBm;最低值是:-95dBm。
D-LINK无线路由器换成DIY的双菱天线在距离本本12米左右,间隔了3堵墙后,本本使用NetStunbler0.4软件采集得到的信号强度条形图。

D-LINK无线路由器在换成两根5dBLINKSYS全向天线后,在距离本本12米左右,间隔了3堵墙后。本本使用NetStunbler0.4软件采集得到的信号强度条形图。

通过最后两张NetStunbler0.4信号强度条形图对比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个自已DIY的双菱天线确实要强过两根5dBLINKSYS的全向天线。这足以证明DIY天线是成功的,而且具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A(2020-09-11):
对于大件来说用电烙铁焊接质量悬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