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2种元件,DIY升压型无线供电

楼主:
这个电路是我无意间做出来的,没想到效果这么好,这个电路非常简单只需要三极管和电阻就可以制作。

1.5v供电无线供电点亮LED

易懂的电路图,一个npn管可以用8050,9014,9013,2n3904,2n2222a等等,pnp的可以用8550,9012,2n3906等等

网友A(2015-12-21):
那个灯珠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楼主好棒,要是能详细的介绍下就更好了!

网友C:
麻烦楼主把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 发射极 和线圈的直径 圈数一起标上去

网友D:
要是能把线圈的直径 圈数一起标上去详细的介绍就更好了!

网友E:
小灯是LED无悬念、只是两个线圈间能量耦合是靠空汽么?

网友F(2016-01-22):
能说说工作原理吗?好像???

网友G:
高频感应,就是画的电路图太难看了,

网友H(2016-03-16):
楼主,这个电路是很简单,我想问下,这发、收线圈的匝数,还有可以提供多大的电流!

网友I(2016-08-15):
发线圈20圈,收线圈200圈,能点亮9vLED

网友I:
灯泡的脚断了,被我压在上面,次级用的是一个变压器线圈

网友J:
你好,为啥我按着你的图弄了,可是没反应 ,是不是我哪里错了?    加我QQ1142178388   谢谢   那样我可以请教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发线圈20圈,收线圈200圈,能点亮9vLED

那么发的200收的20行吗?

网友I:
应该不行,这是升压器的原理,初级少,次级多。

网友I:
我试过了,初20,次100,点亮十个LED串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I:
线圈的直径是5cm,太小三极管会过热。

网友K(2016-11-28):
很有创意的。

网友L(2017-01-17):
学习了,就是太小三极管会过热

网友M:
我也整整试试看

网友M:
哪个是基极哪个是集电极哪个是集电极

网友N:
请问小灯的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O:
我也要学习一下。

网友P(2022-05-19):
引用 网友J:
那么发的200收的20行吗?

那成了降压了

网友Q:
利用的哪个管子的哪个PN结电容——构成振荡?

网友R:
根据楼主的设计把电路原理图画出来并述说一下简单的原理:Q1,Q2接成达林顿管使用,其中R3为启动电阻,R4为反馈电阻。L1为振荡与输入绕组线圈。L2为输出线圈。

网友R:
这个电路的设计还是不错的,R4的取值可以适当小一些以增大反馈强度。但要确保能够正常启动(启动时有分压作用,所以会影响Q1的基极电压)。

网友R:
实际上,这个电路还可以变身焦耳小偷相似电路,实现单线圈升压。可以将1.3V电压升高到5V左右。

网友R:
如果使用搭棚焊,Q1可以选择C945或者1815之类的管脚排列为ECB的三极管,这样便于管脚对应焊接。常用的8550,9014之类的管脚排列为EBC。

网友S(2023-08-16):
抛开功率和体积说这个,还有什么难度?

网友T(2023-12-19):
用个H桥芯片也很简单,而且功率可以比较大,效率还比较高。

网友U:
能不能围着房子做个线圈?

网友V:
楼上这个电路能震荡吗,应该在R4串一个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