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电路

楼主:
材料1300510k电阻
100k电位器
电路:

三极管,拆的我们这里卖的元件很贵

10k电阻

100uf电容容量可以大点几千uf也行延时时间跟长哦亲

100k电位器,50k-220k都行的

开关追重要

焊接完成

测试,就用led代替。。我又加了一个3300uf的电容刚开始不亮,过来5分钟拆亮电位器调节时间哦亲

亮了,,。。。。。。。。把led换成电热丝就可以点鞭炮了

结束

网友A(2015-12-20):
楼主强悍,很有创意,点鞭炮,多少伏供电啊

网友B(2019-05-13):
如果我们手中有报废的主板,上面有很多低压大功率场效应管,代替13005效果可能更佳

网友C:
延时电路时间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