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最简单的单管功放~~So Easy!!

楼主(2015-12-09):
闲着没事,使用3DD15制作了一个最简易单管功放,音质也还可以,实用性不大,可以用于学习单管放大电路,动手玩玩。

电压采用6-12v均可,重点是把三极管的偏置电流调整到200mA左右即可在正常放大工作点,偏置电流通过可调电阻调整大概10K左右,我用的是可调直流电源供电,所以采用的是调整供电电压使得整机电流在200mA左右。

录制的测试视频,听听效果吧: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IzODY2MDI0.html

网友A(2016-03-07):
效果不错,可是要小心喇叭。

网友B(2016-04-11):
这个也可以吗?

网友C:
可以,最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制作之前最后先测量一下三极管的放大倍数

网友D(2018-03-09):
3DD15D那可是80年代的功放管,1元1个好玩.

网友E:
好!最基本的电路,最简单功放,十分理想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