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手机不要丢,用来DIY个蒸汽朋克音箱

楼主(2015-12-09):
先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来段视频吧:

买了新手机,旧手机该怎么办?卖二手吧嫌价格低,送人吧也没人要。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把旧手机回收利用来做一个个性十足的音箱吧!
第一步:准备物料首先明确一点,我们的这个项目最重要的呢,就是炫酷啦。所以外形材料的选材一定要极为重视,如果你按照此教程做出来的音箱看起来非常普通,请千万不要说是在雷锋网看到这个教程的。
组件:
一部智能手机
Arduino Nano
L293D芯片 ( H-Bridge)
黄铜空心球、齿轮、钟罩和一些相关的装饰品
微型调速电机
2×5W立体声功放
2个5-10W的喇叭
5个黄光LED灯
电木旋钮开关
指针表盘
4个老式电子管
470kΩ电位器(用于LED亮度调节(可略去)
BC546三极管
3个电子开关
木材、热胶等、也许还需要一些染色的颜料
第二步:为手机设置外部控制开关因为完全安装好之后我们需要能从外部开启手机,所以需要将手机的开关引出,方便开启。过程也很简单,打开手机后壳,找到开关,焊接外接开关的两条引线出来即可。注意,在手机的这个位置操作比较精细,动作要快。
第三步:建造音箱在前面找到的黄铜空心球的两个面上切割出一个手机屏幕大小和一个指针表盘大小的空洞,并打上一些孔。
放喇叭的钟罩,看起来当然最好要有沧桑感。
基座的选取也是遵循兼容的美学原则,说白了,就是看起来合适美观有个性就好。这里选择的是一个仿古的大门铃,做工相当精致。
用齿轮等进行装饰,这是一个支撑件。
指针仪表不是用来准确测量,可以用三极管放大电路驱动,让指针能在音乐播放时跳动。
用L293D搭建H-Bridge驱动电路,该驱动电路可以驱动电机运动,接线方式如图所示:
该电机使用Arduino进行控制,代码如下:
int taster=6;
int taster1=7;
int tasterstatus=0;
int tasterstatus1=0;
int motor1_A=9;
int motor1_A=11;
int motor1_B=10;
void setup()
{
pinMode(motor1_A,OUTPUT);
pinMode(motor1_B,OUTPUT);
pinMode(taster, INPUT);
pinMode(taster1, INPUT);
}
void loop()
{
tasterstatus=digitalRead(taster);
tasterstatus1=digitalRead(taster1);
if (tasterstatus1 == HIGH)
{
digitalWrite(motor1_A,LOW);
digitalWrite(motor1_B,HIGH);
delay(1400);
digitalWrite(motor1_A,LOW);
digitalWrite(motor1_B,LOW);
}
if (tasterstatus == HIGH)
{
digitalWrite(motor1_A,HIGH);//
digitalWrite(motor1_B,LOW);
delay(1520);
digitalWrite(motor1_A,LOW); //
digitalWrite(motor1_B,LOW);
}
}
用于控制LED灯的电位器也加一个铜帽,LED安装在老式电子管内部。接下来就是完成总装。
大功告成了!
背面的显示器用来控制音乐播放。
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曲吧:

网友A:
赞,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6-02-23):
赞,精彩,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C(2016-05-31):
好!高手!好创意!!!

网友D:
高手 收下我的膝盖吧!

网友E(2017-05-10):
666 做的很精致,很漂亮!

网友F:
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G(2017-06-12):
声音会不会太小

网友H(2018-05-21):
哇 好厉害 其实现在就需要这样的音箱

网友I:
这哪里是个音箱?分明就是一件艺术品!厉害!

网友J:
哇,这工作量可不小啊,动手能力挺强!

网友K:
有没有更详细一点的制作过程?

网友L(2018-07-13):
难得看到能让人震精的手工艺品,赞一个!

网友M:
动手能力真的强

网友N:
利害了我的哥。你这些材料可真不是一般难找啊。

网友O:
视频打不开了

网友P(2018-10-03):
楼主的动手能力非同一般,老朽佩服

网友Q:
真是漂亮!点个赞!

网友R:
有才呀,期待能让旧手机来更多的创意杰作。

网友S:
真有想象力!佩服!

网友T:
666,一直都想DIY个,学习学习

网友U:
高手啊,做工好精緻,設計獨到好處,希望以後會有更多的創意可以展示出來。

网友V:
很喜欢!很历害了!

网友W:
这动手能力可以,赞。

网友X(2018-11-02):
看了好多电子制作都是大神,我很佩服

网友Y(2020-05-10):
工艺品,果然是工艺品

网友Z(2020-06-12):
你那几个电子管是真的然后就点了个LED?只是好看可浪费了那几个电子管

网友AA:
这个值得赞!

网友AB(2021-01-24):
宗师级!膜拜!

网友AC(2021-03-07):
好厉害,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达到这种水平

网友AD: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AE:
这是一个旧手机的事,感觉好多老物件,上哪找去

网友AF(2022-05-31):
有才!旧手机最好的用处下载个掌上看家软件,基本上可以替代网络摄像头!重点是基本零成本

网友AG:
好漂亮的感觉,动手能力杠杠的

网友AH:
希望楼主多发表旧手机DIY应用案例;谢谢!

网友AI:
想法和手工厉害,这个非常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