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用51单片机发短信的程序代码

楼主(2015-12-09):
哪位有sim300用51单片机发短信的程序代码

  1. /************************************************************
  2. 程序说明:
  3. 本程序实现发送一条英文短信,向10086 这个号码发送103这个指令
  4. 1.我们的程序全部都是通过单片机串口2与SIM300通讯,串口1用于下载程序和观察SIM300返回的数据
  5. (串口2收到的SIM300返回的数据会通过串口1发送到电脑中,用于观察数据),使用过程中,如果没
  6. 有特殊要求跳线帽不用变动。
  7. 2.在开发板上放入您的手机卡,接好天线,打开电源,接入耳机。
  8. 3.把程序编译后下载到单片机中,使用STC—ISP下载,具体请参照教程。

  9. 4.按下按键4发送指令查询当前服务状态,当服务状态显示CHINA MOBILE 则证明找到网络,可以正常通
  10. 讯了,如果显示0,0,再按下按键4,等到出现CHINA MOBILE为止
  11. 5.按下按键5发送指令设置10086电话是短信发送的号码
  12. 6.此时串口会回复 '>'
  13. 6.按下按键6设置发送内容,发送短信,成功后串口返回+CMGS ..

  14. *************************************************************/

  15. #include "stc12c5a.h"
  16. #include "systerm.h"
  17. #include "gprs.h"
  18. #include "timer.h"

void main()
{

//  调整输入函数的加载值可以改变串口波特率
//        Uart1Init(0,1,184);//初始化串口,设置波特率4800
//        Uart2Init(0,1,220);//初始化串口,设置波特率9600
//        Uart2Init(0,1,232);//初始化串口,设置波特率14400
//        Uart1Init(0,1,253);//初始化串口,设置波特率115200

        Timer0Init();
        Uart1Init(0,1,220);//初始化串口,设置波特率9600
        Uart2Init(0,1,220);//初始化串口,设置波特率9600

//启动Sim300要按下复位键大概3秒钟
        GPRS_RST = 0;//Sim300 复位键拉低
        DelaySec(3);//延时3秒
        GPRS_RST = 1;//Sim300 复位键拉高
        //Sim300启动完成

        LED5_OFF;
        LED6_OFF;
        LED7_OFF;
        LED8_OFF;

        while(1)
        {
                if(KEY4_PRESS)//按键4发送指令查询当前服务状态
                {
                        while(KEY4_PRESS)
                        {
                                LED8_ON;
                        }
                        LED8_OFF;
                        Uart2Sends("at+cops?\r");//发送指令查询当前服务状态
                }

                if(KEY5_PRESS)//按键5发送指令发送10086电话号码
                {
                        while(KEY5_PRESS)
                        {
                                LED7_ON;
                        }
                        LED7_OFF;
                        Uart2Sends("AT+CMGF=1\r");//设置英文方式发送,当然也可以用中文的AT+CMGF=0,不过发送方式不太一样,具体请看相关程序
                        DelaySec(1);
                        Uart2Sends("AT+CMGS=\"10086\"\r");//发送指令设置10086电话是短信发送的号码

                }

                if(KEY6_PRESS)//按键6发送内容
                {
                        while(KEY6_PRESS)
                        {
                                LED6_ON;
                        }
                        LED6_OFF;
                        Uart2Sends("103");//103 为发送的内容
                        Uart2Send(0x1a);//以0x1a来结束,表示内容结束,发送短信
                }

        }

}

网友A(2016-03-16):
单片机+GPRS

网友B(2017-05-10):
能不能摸以提定的手机号码发短信高价也行?

网友C(2017-12-20):
此程序可以用于800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