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液晶屏pin5-pin9,不亮 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5-12-09):
上面是液晶屏的引脚和显示图,画圈的引脚处 是对应的显示, 现在问题是,全显可以显示出来pin5-pin9的段码,但我单独写的显示代码 驱动显示不出pin5-pin9对应 的段码,请问各位大牛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找原因呢。  pin10-pin18 我可以单独让他显示,下面是我的显示部分的程序。

应用层代码:
void showNumber(unsigned int InputDat)
{
  NUM_Temp=InputDat;
  if(NUM_Temp>999999)                         //显示6位数,
  {
   Temp_Num[0]=show_table[1];
   Temp_Num[1]=0;
   Temp_Num[2]=0;
   Temp_Num[3]=0;
   Temp_Num[4]=0;
   Temp_Num[5]=0;
  }
  else if(NUM_Temp>99999)
  {
  Temp_Num[0]=show_table[NUM_Temp/100000];
  Temp_Num[1]=show_table[NUM_Temp%100000/10000];
  Temp_Num[2]=show_table[NUM_Temp%100000%10000/1000];
  Temp_Num[3]=show_table[NUM_Temp%100000%10000%1000/100];
  Temp_Num[4]=show_table[NUM_Temp%100000%10000%1000%100/10];
  Temp_Num[5]=show_table[NUM_Temp%100000%10000%1000%100%10];
    }
  else if(NUM_Temp>9999)
  {
  Temp_Num[0]=0;
  Temp_Num[1]=show_table[NUM_Temp/10000];
  Temp_Num[2]=show_table[NUM_Temp%10000/1000];
  Temp_Num[3]=show_table[NUM_Temp%10000%1000/100];
  Temp_Num[4]=show_table[NUM_Temp%10000%1000%100/10];
  Temp_Num[5]=show_table[NUM_Temp%10000%1000%100%10];
    }
     else if(NUM_Temp>999)
  {
  Temp_Num[0]=0;
  Temp_Num[1]=0;
  Temp_Num[2]=show_table[NUM_Temp/1000];
  Temp_Num[3]=show_table[NUM_Temp%1000/100];
  Temp_Num[4]=show_table[NUM_Temp%1000%100/10];
  Temp_Num[5]=show_table[NUM_Temp%1000%100%10];
    }
else if(NUM_Temp>99)
{
       Temp_Num[0]=0;
    Temp_Num[1]=0;
    Temp_Num[2]=0;
    Temp_Num[3]=show_table[NUM_Temp/100];
    Temp_Num[4]=show_table[NUM_Temp%100/10];
    Temp_Num[5]=show_table[NUM_Temp%100%10];
}
else if(NUM_Temp>9)
{
      Temp_Num[0]=0;
   Temp_Num[1]=0;
   Temp_Num[2]=0;
   Temp_Num[3]=0;
   Temp_Num[4]=show_table[NUM_Temp/10];
   Temp_Num[5]=show_table[NUM_Temp%10];
}
else if(NUM_Temp>=0)
{

  Temp_Num[0]=0;
  Temp_Num[1]=0;
  Temp_Num[2]=0;
  Temp_Num[3]=0;
  Temp_Num[4]=0;
  Temp_Num[5]=show_table[NUM_Temp];

}

  Ht1621WrOneData(12,Temp_Num[0]);
  Ht1621WrOneData(10,Temp_Num[1]);
  Ht1621WrOneData(6,Temp_Num[2]);
  Ht1621WrOneData(4,Temp_Num[3]);
  Ht1621WrOneData(2,Temp_Num[4]);
  Ht1621WrOneData(0,Temp_Num[5]);

}

main函数
showNumberLCD1(123456);           //显示数据123456    但液晶屏上只能显示3456,现实4位。

网友A:
先把液晶屏完全弄清楚了,考虑再源程序的问题。是不是只需要Pin5~Pin9就能完全让你画的地方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液晶屏完全弄清楚了,考虑再源程序的问题。是不是只需要Pin5~Pin9就能完全让你画的地方显示出来。

PIN5-PIN9 脚 就是我图中画圈的显示,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PIN10-18 都可以完全亮起来。  现在就是想让液晶屏显示 123456, 但只能显示3456  ..  12显示不出来。

网友B:
这可以啊  这可以啊  这可以啊

网友C:
建议一个一个点亮试一下,量一下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