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12864就只是亮了 为什么不显示0x41这个字符 求大神帮助一下

楼主(2015-12-09):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t , temp,dat;
sbit RW=P2^5;
sbit RS=P2^6;
sbit E=P2^7;
sbit   psb=P3^2;
sbit   psb1=P3^3;
void Delay10ms();
void Delay10ms(uint c)
{
    uchar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writetemp(uchar  temp)
{

         RS=0;
          RW=0;
          E=0;
          P0=temp;
        Delay10ms(10);  //yanshi
        E=1;
       Delay10ms(10); //yanshi
         E=0;

}

void  writedat(uchar  dat)

{

         RS=1;
         RW=0;
          E=0;
          P0=dat;
            Delay10ms(10);     //yanshi
          E=1;
           Delay10ms(10);      //yanshi
         E=0;

}

void  init(void)
{
   psb=1;
  psb1=0;
   Delay10ms(50);
  psb1=1;
  Delay10ms(50);
  writetemp(0x30);
Delay10ms(50);
  writetemp(0x30);
Delay10ms(50);
writetemp(0x0f);
Delay10ms(50);
writetemp(0x01);
Delay10ms(50);
writetemp(0x06);
Delay10ms(50);

}

void  main()
{
   init();
  writecom(0x80);
        while(1)
        {
  writedat(0x41);
  }
}

网友A:
那是任何字符都不显示吗?最好发一张图片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任何字符都不显示吗?最好发一张图片出来看一下

嗯  什么都不显示   就是屏亮了   连光标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