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连接电脑com串口的问题!!电脑上不能显示com串口 连上电脑 电脑无反应

楼主:
大神 求帮忙 我的单片机89c52rc 按教程连线有com串口 然后烧录程序 但是提示上电之后我就按了电源开关 isp烧录软件未响应 我就把线给拔了 然后再一次插上电脑时 电脑上不能显示com串口 连上电脑 电脑无反应 换了一块单片机 可以正常显示com串口 像这种问题我该怎么解决 百度了一个下午了 装了各种所谓的驱动 也是没反应 不知道是不是单片机被我烧了? 还是我把里面的isp引导程序给擦除了? 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2015-12-09):
这个问题与单片机无关 是usb转串口芯片工作不正常,建议换一组电源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与单片机无关 是usb转串口芯片工作不正常,建议换一组电源试试

我用的是下载线   直接连电脑的。就是我的这块板连上电脑没反应  上电了 蜂鸣器一直响 所有灯都是亮的   换了一块板连上可正常显示com端口 上电无任何不正常反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下载线   直接连电脑的。就是我的这块板连上电脑没反应  上电了 蜂鸣器一直响 所有灯都是亮的    ...

我换了根线也是不行    然后我还用我的这根线连另外一块板 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烧录的时候 我把线拔了的缘故。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换了根线也是不行    然后我还用我的这根线连另外一块板 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烧录的时 ...

第一次看着教程自学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有什么操作可以完全重置这块板 。是不是要什么短接什么的?

网友C:
是com口的就得检查你这块板上的所有元器件损坏了的就更换,com口不存在安装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com口的就得检查你这块板上的所有元器件损坏了的就更换,com口不存在安装驱动程序问题。

我一上电 蜂鸣器就一直在响  数码显示也是全亮  边上的8盏灯也是全亮  我的是那种51开发板      请问这要怎么解决?

网友C:
重点检查STC89C52RC是否损坏,晶振,替换解决,不过要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点检查STC89C52RC是否损坏,晶振,替换解决,不过要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stc89c52rc应该没坏。我把它换了一块也和之前一样。另外想问一下晶振是哪一个?百度上没说晶振在哪边也没说怎么检测。第一次还没了解全部。望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点检查STC89C52RC是否损坏,晶振,替换解决,不过要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如图

网友C:
STC89C52RC PIN20附近那个11.0592M,还是看看开发板那几个开关都设置正确了没有?这板有USB口,不行就重新烧写固件试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TC89C52RC PIN20附近那个11.0592M,还是看看开发板那几个开关都设置正确了没有?这板有USB口,不行就重新烧 ...

嗯  看到了 是12M 的   但是现在问题是连上电脑   串口出不来   这问题给搞死了 - -。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既然这块芯片不起作用,就把那块能用的芯片换上去,问题就解决啦。要是换下来的没啥问题,还能在其他板子上使用。

网友D:
用usb转串口线,然后用杜邦针接过去看看有没有问题?可能是板载的usb转串口问题

网友E:
你的串口没有设置好。右键点击——》我的电脑——点属性—设备管理器——端口(com)设置
这个串口号要给你的单片机下载软件的com口对应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的串口没有设置好。右键点击——》我的电脑——点属性—设备管理器——端口(com)设置
这个串口号要给你 ...

我知道有对应  但是问题在于 单片机插上电脑 没有出现串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usb转串口线,然后用杜邦针接过去看看有没有问题?可能是板载的usb转串口问题

恩恩  正在尝试中

网友F(2016-01-11):
有时我也碰到同样问题,不过电脑重启后有时有会恢复正常的

网友G:
我就是过来帮忙顶贴的,坐等大神

网友H(2017-11-23):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见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I: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J:
找不到串口有可能是电压有冲突,你可以先不用接单片机,只接USB转串口线看能不能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