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想用定时器让数码管从0到F依次显示 程序没有问题 为啥数码管只显示0啊

楼主(2015-12-10):
#include<reg52.h>  //52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有左右循环移位子函数的库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dula=P2^6;       //数码管段选锁存端
sbit wela=P2^7;       ////数码管位选锁存端
uchar num,tt;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main()
{
        num=0;
        tt=0;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启动定时器0
        dula=1;
        P0=0x3f;  //给段开始送显示0。
        dula=0;//关闭段选锁存端,防止开始时出现乱码。
        wela=1;//11101010
        P0=0xc0; // 打开六个数码管位选
        wela=0;
        while(1)
        {
                if(tt==10)   //每进入10次中断即为500ms,执行一次显示变化。
                   {
                                tt=0;
                                num++;
                                if(num==16)
                                num=0;
                                dula=1;
                                P0=table[num];
                                dula=0;
                        }
        }
}

void exter0() interrupt 1    // 定时器0中断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

网友A:
这个程序还没问题啊,tt每次都在加,都没有被清除掉,加满一个大循环才去执行一次while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还没问题啊,tt每次都在加,都没有被清除掉,加满一个大循环才去执行一次while

看错了,清掉了

网友A:
看错了。清掉了

网友A:
if下面加个{},应该是不论你num==16,都会执行下面的语句

网友B:
if(tt==10)   //每进入10次中断即为500ms,执行一次显示变化。
                   {
                                tt=0;
                                num++;
                                 dula=1;
                                P0=table[num];
                                dula=0;
                                if(num==16)
                                num=0;

                        }
这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