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电立方开发板

楼主:
新手  没有电路图  不知道点阵、8个数码管的接法   求助.......(数码管的“段选”位置大概知道,主要是“位选”不清楚)

网友A(2015-12-10):
段就是每一个数码管的7段(或者8段),位就是每一个数码管。打个比方就是8个篮子(8个数码管)是位,每个篮子里8个鸡蛋(一个数码管的8段)。一定要指明是哪个篮子才可以拿里面的鸡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段就是每一个数码管的7段(或者8段),位就是每一个数码管。打个比方就是8个篮子(8个数码管)是位,每个篮 ...

这个大概清楚......只是不知道篮子(位接线柱)得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