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精辟和实用的按键处理程序

楼主(2015-12-11):
    最为精辟和实用的按键处理程序;1.新型的按键扫描程序;不过我在网上游逛了很久,也看过不少源程序了,没有;同时,这里面用到了一些分层的思想,在单片机当中也;以下假设你懂C语言,因为纯粹的C语言描述,所以和;核心算法:;unsignedcharTrg;;unsignedcharCont;;voidKeyRead(void);unsignedcharReadDat

      最为精辟和实用的按键处理程序

      1.新型的按键扫描程序

      不过我在网上游逛了很久,也看过不少源程序了,没有发现这种按键处理办法的踪迹,所以,我将他共享出来,和广大同僚们共勉。我非常坚信这种按键处理办法的便捷和高效,你可以移植到任何一种嵌入式处理器上面,因为C语言强大的可移植性。

      同时,这里面用到了一些分层的思想,在单片机当中也是相当有用的,也是本文的另外一个重点。 对于老鸟,我建议直接看那两个表达式,然后自己想想就会懂的了,也不需要听我后面的自吹自擂了,我可没有班门弄斧的意思,hoho~~但是对于新手,我建议将全文看完。因为这是实际项目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学校里面学不到的东西。

      以下假设你懂C语言,因为纯粹的C语言描述,所以和处理器平台无关,你可以在MCS-51,AVR,PIC,甚至是ARM平台上面测试这个程序性能。当然,我自己也是在多个项目用过,效果非常好的。 好了,工程人员的习惯,废话就应该少说,开始吧。以下我以AVR的MEGA8作为平台讲解,没有其它原因,因为我手头上只有AVR的板子而已没有51的。用51也可以,只是芯片初始化部分不同,还有寄存器名字不同而已。

      核心算法: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1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Cont = ReadData; // 3

      }

      完了。有没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当然,没有想懂之前会那样,想懂之后就会惊叹于这算法的精妙!! 下面是程序解释:

      Trg(triger) 代表的是触发,Cont(continue)代表的是连续按下。

      1:读PORTB的端口数据,取反,然后送到ReadData 临时变量里面保存起来。

      2:算法1,用来计算触发变量的。一个位与操作,一个异或操作,我想学过C语言都应该懂吧?Trg为全局变量,其它程序可以直接引用。

      3:算法2,用来计算连续变量。

      看到这里,有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吧?代码很简单,但是它到底是怎么样实现我们的目的的呢?好,下面就让我们绕开云雾看青天吧。

      我们最常用的按键接法如下:AVR是有内部上拉功能的,但是为了说明问题,我是特意用外部上拉电阻。那么,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读端口数据为1,如果按键按下,那么端口读到0。下面就看看具体几种情况之下,这算法是怎么一回事。

      (1) 没有按键的时候

      端口为0xff,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很显然,就是 0x00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初始状态下,Cont也是为0的)很简单的数学计算,因为ReadData为0,则它和任何数“相与”,结果也是为0的。

      Cont = ReadData; 保存Cont 其实就是等于ReadData,为0;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

      Trg = 0;

      Cont = 0;

      (2) 第一次PB0按下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e,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很显然,就是 0x01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因为这是第一次按下,所以Cont是上次的值,应为为0。那么这个式子的值也不难算,也就是 Trg = 0x01 & (0x01^0x00) = 0x01

      Cont = ReadData = 0x01;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1;

      Trg = 0x01;Trg只会在这个时候对应位的值为1,其它时候都为0

      Cont = 0x01;

      (3) PB0按着不松(长按键)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e,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是 0x01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因为这是连续按下,所以Cont是上次的值,应为为0x01。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了 Trg = 0x01 & (0x01^0x01) = 0x00

      Cont = ReadData = 0x01;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1;

      Trg = 0x00;

      Cont = 0x01;

      因为现在按键是长按着,所以MCU会每个一定时间(20ms左右)不断的执行这个函数,那么下次执行的时候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

      ReadData = 0x01;这个不会变,因为按键没有松开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0x01 & (0x01 ^ 0x01) = 0 ,只要按键没有松开,这个Trg值永远为 0 !!!

      Cont = 0x01;只要按键没有松开,这个值永远是0x01!!

      (4) 按键松开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f,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是 0x00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0x00 & (0x00^0x01) = 0x00

      Cont = ReadData = 0x00;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0;

      Trg = 0x00;

      Cont = 0x00;

      很显然,这个回到了初始状态,也就是没有按键按下的状态。

      总结一下,不知道想懂了没有?其实很简单,答案如下:

      Trg 表示的就是触发的意思,也就是跳变,只要有按键按下(电平从1到0的跳变),那么Trg在对应按键的位上面会置一,我们用了PB0则Trg的值为0x01,类似,如果我们PB7按下的话,Trg 的值就应该为 0x80 ,这个很好理解,还有,最关键的地方,Trg 的值每次按下只会出现一次,然后立刻被清除,完全不需要人工去干预。所以按键功能处理程序不会重复执行,省下了一大堆的条件判断,这个可是精粹哦!!Cont代表的是长按键,如果PB0按着不放,那么Cont的值就为 0x01,相对应,PB7按着不放,那么Cont的值应该为0x80,同样很好理解。

      如果还是想不懂的话,可以自己演算一下那两个表达式,应该不难理解的。

      因为有了这个支持,那么按键处理就变得很爽了,下面看应用:

      应用一:一次触发的按键处理

      假设PB0为蜂鸣器按键,按一下,蜂鸣器beep的响一声。这个很简单,但是大家以前是怎么做的呢?对比一下看谁的方便?

      #define KEY_BEEP 0x01

      void KeyProc(void)

      {

      if (Trg & KEY_BEEP) // 如果按下的是KEY_BEEP

      {

      Beep(); // 执行蜂鸣器处理函数

      }

      }

      怎么样?够和谐不?记得前面解释说Trg的精粹是什么?精粹就是只会出现一次。所以你按下按键的话,Trg & KEY_BEEP 为“真”的情况只会出现一次,所以处理起来非常的方便,蜂鸣器也不会没事乱叫,hoho~~~

      或者你会认为这个处理简单,没有问题,我们继续。

      应用2:长按键的处理

      项目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要求,例如:一个按键如果短按一下执行功能A,如果长按2秒不放的话会执行功能B,又或者是要求3秒按着不放,计数连加什么什么的功能,很实际。不知道大家以前是怎么做的呢?我承认以前做的很郁闷。

      但是看我们这里怎么处理吧,或许你会大吃一惊,原来程序可以这么简单

      这里具个简单例子,为了只是说明原理,PB0是模式按键,短按则切换模式,PB1就是加,如果长按的话则连加(玩过电子表吧?没错,就是那个!)

      #define KEY_MODE 0x01 // 模式按键

      #define KEY_PLUS 0x02 // 加

      void KeyProc(void)

      {

      if (Trg & KEY_MODE) // 如果按下的是KEY_MODE,而且你常按这按键也没有用,

  { //它是不会执行第二次的哦 , 必须先松开再按下

      Mode++; // 模式寄存器加1,当然,这里只是演示,你可以执行你想

      // 执行的任何代码

      }

      if (Cont & KEY_PLUS) // 如果“加”按键被按着不放

      {

      cnt_plus++; // 计时

      if (cnt_plus > 100) // 20ms*100 = 2S 如果时间到

      {

      Func(); // 你需要的执行的程序

      }

      }

      }

      不知道各位感觉如何?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完成了任务,当然,作为演示用代码。

      应用3:点触型按键和开关型按键的混合使用

      点触形按键估计用的最多,特别是单片机。开关型其实也很常见,例如家里的电灯,那些按下就不松开,除非关。这是两种按键形式的处理原理也没啥特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个系统里面这两种按键是怎么处理的?我想起了我以前的处理,分开两个非常类似的处理程序,现在看起来真的是笨的不行了,但

      是也没有办法啊,结构决定了程序。不过现在好了,用上面介绍的办法,很轻松就可以搞定。

      原理么?可能你也会想到,对于点触开关,按照上面的办法处理一次按下和长按,对于开关型,我们只需要处理Cont就OK了,为什么?很简单嘛,把它当成是一个长按键,这样就找到了共同点,屏蔽了所有的细节。程序就不给了,完全就是应用2的内容,在这里提为了就是说明原理~~

网友A(2017-12-29):
必须赞一个,哇,想法贼厉害

网友B:
666摩拜大神

网友C:
人才啊,佩服

网友D(2018-02-26):
虽然没看懂,还是再坚持学习

网友E:
不错
这个是自己先写的
unsigned char this_key1;
unsigned char this_key2;
unsigned char this_key3;
unsigned char fst_key;
unsigned char key_l1;
unsigned char key_l2;
/*******************************************************
*»ñè¡I/OμÄÖμ
*******************************************************/
unsigned char read_gpio(void)
{
        unsigned char ret;

        ret = 0;
        //Õaàïìí¼ó¶áè¡I/OμÄÖμμÃóï¾ä£¬
        //×¢òa£¬retÖDμÄêǰ′λμļùèô0λ¶Ôó|P0^0,μú7λ¶Ôó|P^7
        return ret;
}
/*******************************************************
*
*******************************************************/
void        key_read_io(void)
{
        unsigned char ret;

        ret = read_gpio();
        this_key2 = this_key1 & ret;
        this_key1 = ret;
        fst_key   = this_key3 & (~this_key2);
        this_key3 = this_key2;
        if((this_key2 & 0x01) > 0)
        {
                key_l1++;
        }
        else
        {
                key_l1 = 0;
        }
        if((this_key2 & 0x02) > 0)
        {
                key_l2++;
        }
        else
        {
                key_l2 = 0;
        }
}

网友E:
这个程序的精元在于,在主程序中while(1)循环中会不断的调用按键程序,好处,代码太精简,坏处是,对长按键处理有点欠缺,当主程序执行的非常快是, 对cnt_plus的要求就大了,可能要unsigned long int,否则会将短按键(动作相对迟缓一点的短按键)误认为是长按键,所以,主程序在执行一个循环得有一个估算,否则很难确定 cnt_plus设定为多少

网友F(2018-04-20):
好贴子,有很大帮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好贴子,有很大帮助

吊炸天的感觉,太牛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程序的精元在于,在主程序中while(1)循环中会不断的调用按键程序,好处,代码太精简,坏处是,对长按键 ...

正解,长按键确实有待研究

网友G(2018-07-05):
看不懂,但是很了不起,膜拜大神

网友H:
很早就一直在用这个按键扫描了,的确很精辟!

网友I:
很精辟的程序,说得也很清楚,大赞。话说不用消抖吗?

网友J(2019-09-29):
引用 网友I:
很精辟的程序,说得也很清楚,大赞。话说不用消抖吗?

看懂就知道不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