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地址是什么?

楼主(2015-12-11):
学长们:我想问下芯片的地址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在这里快速回复#一般指的是 单片机的 RAM  数据存储器  地址, 字节地址  有  低  128  个字节 RAM  数据存储器, 地址  00H - 7FH  和  高  128  字节的 特殊功能存储器,地址  80H - FFH 52 系列单片机  还有 高 128 字节 的 RAM  数据存储器 ,  地址  80H -  FFH 在 低 128 字节 中 有 从  20H - 2FH  字节 可以 以 位寻址, 位 地址  00H - 7FH 在 特殊功能存储器 中 也包含  有  从  位 地址  80H - FFH    的位寻址  位, 所谓  地址  就是 一个 编号  , 位地址 是 可 寻址 的 位 地址,

楼主:
学长可以形象点吗?例如举个例子什么的。这样我不是不怎么明白。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