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程序必须要用固定格式吗?

楼主(2015-12-11):
写的程序完全没有问题仿真也通过,下到开发板上没有响应,怎么回事,如果必须要用固定格式,要开发版有什么意思???

网友A:
只要符合单片机开发板的电路就行了

网友B:
要检查开发板硬件是否跟你仿真的电路一致,如果不一致,需修改程序使之与硬件对应!

网友C(2016-06-04):
没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