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的WIFI能与无线模块传递串口数据不?

楼主(2015-12-11):
电脑的WIFI能与无线模块传递串口数据不?是不是电脑这边还要一个接受数据的无线模块才能传递数据

网友A:
亲 可以的只要你会vb或者vc都可以 自己写个自己想要的程序就可以了

楼主:
谢了,我就是一直找不到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正好我也有一本VB的书,自己先看一下网络编程的部分,要是再搞不出来再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