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02液晶显示屏的问题~~~~

楼主(2015-12-11):
#include<reg52.h>
#define aa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aa code table[]="MCU" ;
aa code        table1[]="T LOVE MCU";
sbit en=P2^5;
sbit rs=P2^4;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6;

aa num;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aa com)
{
        rs=0;
        P0=com;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write_date(aa date)
{
        rs=1;
        P0=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init()
{
        dula=0;
        wela=0;
        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main()
{
        init();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1;num++)
        {
                write_date(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3;num++)
        {
                write_date(table1[num]);
                delay(5);
        }
        while(1);
}

程序没有错误 但显示屏上什么没有显示..  请问错在哪里了呢?

网友A:
这个源代码能用吗?是不是要再检查检查?

网友B:
建议先做一下仿真,这样可以排除是不是硬件方面有问题

网友C:
应该可以显示的,对比度的可调电阻调了吗,

网友D:
查下供电是否正常,其他大多为程序问题了
给你发个能用的参考程序吧

1602显示程序 .rar

1602参考程序

网友E:
建议写之前先检测一下液晶的工作状态,即要使用RW引脚,看看液晶屏是否允许写。(这个很关键)

不然写的东西容易丢失或者不全,甚至不显示。好像在1602液晶的说明书上特别注明这一点过。

网友F:
1.程序的设计与电路不符合,
2.sbit dula=P2^6;
sbit wela=P2^6;
液晶的RW,E没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