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基于PROTEUS仿真的51单片机信号发生器,要求可以调三角波,方波和正弦波!

楼主(2015-12-11):
单片机需要交课程设计,急求一个基于PROTEUS仿真的51单片机信号发生器,要求可以调三角波,方波和正弦波,并且能调整频率和周期,希望各路大神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论坛里面好像有   以前好像看到过   你搜索一下

网友B(2017-12-10):
论坛里面都有的,仔细找找

网友C:
51单片机做信号发生器实例编程
http://www.51hei.com/mcu/1690.html

//用51单片机做信号发生器,同时输出四种频率的方波。
//要求:晶振为12MHz,用T0做定时器,在P1的低四位输出四种频率的方波:
// P1.3 = 1.25kHz、P1.2 = 2.5kHz、P1.1 = 5kHz、P1.0 = 10kHz
//另外,上述四个频率要求用一个四选一数据选择器,再选出其中的一个输出出去。
//P1.6、P1.7的输出用来控制四选一数据选择器的选择位,它们由P3.0按键控制。
//===================================================
//现在增加了PROTEUS仿真图片发上博客。
//题目要求在相邻四条接口线输出的四种频率,恰有二倍的关系,这就可以利用一个定时中断来完成。
//题目还要求使用一个数据选择器,通过按键选择一个频率来输出。
//利用PROTEUS仿真的截图如下所示。
//图中在输出端接上了一个频率计和一个扬声器,进行频率检测。
//当按下按键时,输出频率可以轮番转换。
//图中把四种频率的检测结果都截图显示,可以看出,输出的频率十分理想。
//PC的扬声器也能听到声音,10kHz的频率,比较刺耳。
//以下程序已经仿真成功。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TL_0SET (256 - 50) //定时时间选为50us
//输出的方波周期将为100us, 10kHz
sbit P3_2 = P3^2; //用于按键
sbit P1_0 = P1^0; //四个频率输出
sbit P1_1 = P1^1; //
sbit P1_2 = P1^2; //
sbit P1_3 = P1^3; //
sbit P1_6 = P1^6; //两个选择控制输出
sbit P1_7 = P1^7; //

bdata uchar x = 0;
sbit p16 = x^0;
sbit p17 = x^1;

uchar i, j;
//---------------------------------------------------
void e0int()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作开关,控制四选一数据选择器
{
while(P3_2 == 0) {;} //等待按键释放
x++;
if(x == 4) x = 0; //改变当前输出的选择
P1_7 = p16;
P1_6 = p17;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T0的中断服务程序
{ //T0工作在方式2,自动装入初始值
i++;
j = i % 16; //取i的低四位
j += x << 6; //组合上数据选择器的控制信号
P1 = j; //输出四种频率的方波以及控制信号
}
//---------------------------------------------------
void main()
{
TMOD = 0x02; //T0定时方式2
TH0 = TL_0SET; //自装入式的定时初始值
TR0 = 1; //启动T0
ET0 = 1;
IT0 = 1; //外部中断0由下降沿触发
EX0 = 1; //外部中断0允许
EA = 1;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