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求大神帮我改改错

楼主(2015-12-11):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1^0;
uchar n;
void main()
{
        n++;
        if(n=50)
        {n=0;
                LED=!LED;
        }
}

有2个warings  不知道错哪。。。 求告知

网友A:
你把警告发上来看一下。

楼主:
Build target 'Target 1' linking...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0D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5 "aa" - 0 Error(s), 2 Warning(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警告发上来看一下。

Build target 'Target 1'
linking...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00D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5
"aa" - 0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A:
把STARTUP,从工程文件里面删掉即可。

网友B(2017-03-09):
引用 网友A:
把STARTUP,从工程文件里面删掉即可。

删除启动文件,对程序没影响吗?

网友C(2017-11-17):
REG.51.H应该是reg51.h,你多了一个点

网友D(2018-04-06):
引用 网友A:
你把警告发上来看一下。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DELAY
    MODULE:  zy.obj (ZY)
    ADDRESS: 0A3AH

网友E(2019-03-30):
楼主还在吗?这个怎么解决的我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