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流问题

楼主(2015-12-12):
怎样测量32个LED并联的总电流。按理来说是要640ma的电流。但是把电流表串联测出只有550的电流为什么

网友A:
为什么必须是640ms?,测出来的应该就是实际电流,你是不是把IO口设置成強挽推每个20ms自己算的?

楼主:
LED灯给的参数不是3.3v20ma吗

楼主:
LED灯给的参数是3.3v20ma。我是安这个算的。他这个20ma

网友B:
应该是参数问题

网友C:
3.3v/20ma只是理想值, 和實際值是会有落差的...
基本上电路的設計是伝影响...

网友D:
LED灯的工作电流一般在1~20mA,20是允许最大电流,超过20mA会烧坏,一般电路里会有限流电阻,使得通过LED通过的电流处于这个范围,你测的是实际电路中通过LED的电流。

网友E(2016-12-26):
20mA是参数不是实际值

网友F:
还是相信你实际测量出来的,理论未必与实际相吻合

网友G:
20ma是你应该给的电流,实际上要看你加的电阻多大或恒流源提供的电流多大,到底是多大是用仪表测出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LED灯给的参数是3.3v20ma。我是安这个算的。他这个20ma

最大20mA

网友I:
测量用电流表的压降也影响测量值。

网友J:
一般的LED的工作电流10ma左右即可。

网友K:
参数不是3.3v20ma吗

网友L:
看你的电源带负载能力如何 如果最大只有500MA 带的再多也只是500MA

网友M:
需要语音芯片的伙伴可以联系我

N910x中文数据手册 v1.0.pdf

N9200 MP3模块说明书v1.2.pdf

网友N:
看pdf文件

网友O(2017-01-26):
你测试是用一般的万用表吧?万用表测量的时候万用表自身也有一定的电阻,如果要测量的准用钳形万用表吧

网友P:
20mA应该是器件的额定电流,I = U/R,根据电路实际电阻的变化,电流也会发生变化。
电流不同LED的亮暗程度也不同,一般额定电流是20mA的LED,不到20mA的电流也会让他发光,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实际电路的电阻。

网友Q:
每一个参数都有误差,所以并联一起就误差大了

网友R:
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实际电路的电阻。

网友S:
应是总电流输出限制了。。。

网友T:
640ma是理论值,550是正常的

网友U:
电压呢,电压你也要计算的

网友V:
电压可能偏低了

网友W: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啊,单个LED输出20ma吗

网友X:
表的精度有这么高吗 ?

网友Y:
半导体器件参数有一定的离散性,每一个不可能完全一致,才导致实际电流与理论值有差别。

网友Z:
考虑一下电压,不是所有的都是3.2v

网友AA:
參數設定

网友AB(2017-03-08):
动手测出来的才是实际电流啊

网友AC:
现在LED有个电压和电流的范围。但是电压电流有曾一定的线性关系,U=RI,所以第一和你输入电压有关系,第二实际和理论存在一定误差。

网友AD:
为了延长LED寿命一般设定电流10MA就足够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