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读ps/2鼠标为什么数据是错误的?

楼主:
本人新手,使用郭天祥老师的51单片机学习版,GTX TX-1C。想用单片机读取ps/2鼠标的移动信息,但是读的数据是错误的。
哪位老师能帮忙看一下错在哪里?谢谢。

代码如下:

主程序:

/**
* 单片机接PS2口鼠标,获取鼠标移动数据和单击事件
* 并在LCD1602上显示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OUSE.H>
#include <LCD1602_4.H>
#include <DELAY52.H>
#include <SHUMA.H>

sbit beep=P2^3;  // 单击出现时发出声响
sbit test=P3^0;

void init();
void Mouse_start();

/**
*  主程序循环检测鼠标位置和按键
*        并将相关信息写入到LCD1602中
*/
void main(){
  uchar i=0;

  init();
  Mouse_start();

  // 初始化数据指针和接收缓冲区
  mouse_pBuffer=0;
  mouse_pData=0;
  for(i=0;i<4;i++)
     mouse_data[i]=0x74;
  for(i=0;i<11;i++)
     mouse_buffer[i]=0;

  while(1){
        // 显示鼠标当前位置
        CLEARSCREEN;

        LCD1602_write_string(0,0,"x:");
        LCD1602_write_int(0,2,move_x);
        LCD1602_write_string(0,8,"y:");
        LCD1602_write_int(0,10,move_y);

        // 显示按键状态
        if(mouse_data[0]&0x01){  // 点下左键
                //beep=0;
                LCD1602_write_string(1,0,"left");
        }else if(mouse_data[0]&0x02){                // 点下右键
                //beep=0;
                LCD1602_write_string(1,0,"right");
        }else if(mouse_data[0]&0x04){                // 点下中键
                //beep=0;
                LCD1602_write_string(1,0,"middle");
        }else {
                beep=1;
                LCD1602_write_string(1,0,"nothing");
        }

        delayxms(50);
  }

}

/**
*  初始化各元器件
*/
void init(){
  LED_init();          // 初始化LED
  SHUMA_init();   // 初始化数码管
  LCD1602_init(); // 初始化液晶1602
  Mouse_init();          // 初始化鼠标
  COM_init();     // 串口初始化
}

/**
* 设置鼠标进入流模式
*/
void Mouse_start(){

  LCD1602_write_string(1,0,"start mouse....");
  host_to_mouse(0xf4);    // 设置鼠标使能,开始工作
  EX1=0;
  delayxms(5000);
  EX1=1;
}

与鼠标有关的头文件MOUSE.H

#ifndef MOUSE_H
#define MOUSE_H

// 晶振在11.0592MHZ下

#include "DELAY52.H"
#include "LCD1602_4.H"
#include "LED.H"
#include "COM.H"
#define delay10{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define delay100{delay10;delay10;delay10;delay10;delay10;delay10;delay10;delay10;delay10;delay10;}

sbit mouse_SDA=P3^6;  // 数据线
sbit mouse_CLK=P3^3;  // 时钟线,外部中断1输入端口,低电平或下降沿触发

bit pp=0;   // 奇偶校验位
bit ACK=0;        // 响应
uchar flag=0; // 标志位,鼠标初始化成功,开始发送数据则置1

uchar bdata mouse_byte;  // 接收到的字节,bdata为可寻址的片内RAM
sbit mouse_byte_bit0=mouse_byte^0;
sbit mouse_byte_bit1=mouse_byte^1;
sbit mouse_byte_bit2=mouse_byte^2;
sbit mouse_byte_bit3=mouse_byte^3;
sbit mouse_byte_bit4=mouse_byte^4;
sbit mouse_byte_bit5=mouse_byte^5;
sbit mouse_byte_bit6=mouse_byte^6;
sbit mouse_byte_bit7=mouse_byte^7;

uchar bdata mouse_function;  // 功能信息字节
uchar mouse_buffer[11];      // 接收位数据缓冲区
uchar mouse_pBuffer=0;                  // 接收位数据缓冲区的指针
uchar mouse_data[4];   // 接收鼠标数据缓冲区,分别存放:功能信息字节,x位偏移量,y位偏移量
uchar mouse_pData=0;   // 鼠标数据缓冲区的指针

uint move_x=10000;
uint move_y=10000;
uint move_z=0;

void Mouse_start();
void host_to_mouse(uchar cmd);

void Mouse_init(){
        mouse_pData=0;
        mouse_pBuffer=0;

    EA=1;        // 开放中断
        EX1=1;  // 允许外部中断1
        PX1=1;  // 设置外部中断1为最高优先级
}

/**
* 主机发送数据
* 因为主机不产生通信时钟,所以主机要发送数据,
* 必须控制鼠标产生时钟信号
*/
void host_to_mouse(uchar cmd){
        uchar i;

        EX1=0;  // 主设备向从设备发送命令时,关闭外部中断

        // 计算奇偶校验位
        ACC=cmd;
                  //P为奇偶标志位,反映累加器ACC内容的奇偶性
             //如果ACC中的运算结果有偶数个1,则P为0,否则为1
                         //使用pp对P求反的目的是最终使用奇校验

        mouse_CLK=0;  // 主机下拉时钟线,至少100μs以抑制鼠标的通信
        delayus(200);
        mouse_SDA=0;   // 然后下拉数据线,等于起始位
        delayus(40);
        mouse_CLK=1;   // 并释放时钟线,鼠标检测到该序列后会在10ms内产生时钟信号

        // 鼠标产生时钟后,主机即可向鼠标通过数据线发送指定的数据cmd
        for(i=0;i<=7;i++){
                 while(mouse_CLK==1);  // 等待低,准备数据
                mouse_SDA=(cmd>>i)&0x01;
                while(mouse_CLK==0);  // 等待高,发送数据
        }

        while(mouse_CLK==1);
        mouse_SDA=~P; // 发送奇偶校验位
        while(mouse_CLK==0);

        while(mouse_CLK==1);
        mouse_SDA=1;   // 发送停止位
        while(mouse_CLK==0);

        while(mouse_CLK==1);
        //ACK=mouse_SDA;  // 接收应答位,此时时钟处于低
        while(mouse_CLK==0);

        EX1=1;
}

/**
* 奇校验,正确返回1,否则返回0
*/
uchar Checkout(){
        ACC=mouse_byte;
        if(~P==mouse_buffer[9])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分析收到的数据
*/
void data_analyse(){

        // 将收到的11位信号中截取8位数据存放到mouse_byte字节中
        mouse_byte_bit0=mouse_buffer[1];
        mouse_byte_bit1=mouse_buffer[2];
        mouse_byte_bit2=mouse_buffer[3];
        mouse_byte_bit3=mouse_buffer[4];
        mouse_byte_bit4=mouse_buffer[5];
        mouse_byte_bit5=mouse_buffer[6];
        mouse_byte_bit6=mouse_buffer[7];
        mouse_byte_bit7=mouse_buffer[8];

        // 如果校验位正确,则更新新的值,否则原位置不发生变化
        if(Checkout()){
           if(mouse_pData<3){
                   mouse_data[mouse_pData++]=mouse_byte;
           }
           if(mouse_pData==3){  //  3个字节数据已经收齐

             // 向串口发送收到的三个字节
                 COM_send_hex(mouse_data[0]);
                 COM_send_hex(mouse_data[1]);
                 COM_send_hex(mouse_data[2]);
                 COM_send_char(0x0d);
                 COM_send_char(0x0a);

                    mouse_pData=0;
                 if(mouse_data[0]&0x10){ // 如果"X sign bit"为1,表示鼠标向左移
                        move_x-=(256-mouse_data[1]); // x坐标减,值为二进制补码
                 }else{
                         move_x+=mouse_data[1];
                 }
                 if(mouse_data[0]&0x20){ // 如果"y sign bit"为1,表示鼠标向上移
                        move_y-=(256-mouse_data[2]); // y坐标减,值为二进制补码
                 }else{
                         move_y+=mouse_data[2];
                 }
           }
        }
}

/**
* 外部中断1,下降沿触发,触发后直接可以读取数据。大约每40us中断一次
*/
void ReceiveData(void) interrupt 2{
        if(mouse_pBuffer<=10){    // 收到11位数据
                LED_light(1,1);
                while(mouse_CLK==1);
                mouse_buffer[mouse_pBuffer++]=mouse_SDA;  // 接收数据
        }
        if(mouse_pBuffer==10){   // 当mouse_pBuffer读到第9位的时候,就开始分析数据
            LED_light(1,0);
                mouse_pBuffer=0;   // 重置偏移值
                 data_analyse();    // 数据分析
        }

}

#endif

谢谢,等回复。

网友A(2015-12-12):
上位机显示从鼠标获取到的数据乱七八糟,根本没有规律,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请教....

网友B:
学习一下,期待大神来解答。

网友C:
楼主用的哪款芯片?和线缆的长度等等是否有关?做ISP下载线时被线缆的问题困扰了好久。再检查检查插口定义,祝你成功。
真心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D(2017-03-27):
这数据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