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程序。电脑发送字母下位机接收显示流水灯和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5-12-12):
电脑发送大写A下位机显示流水灯。电脑发送大写字母B下位机数码管显示0-F.
/*******************************************************
        功能  :串口程序。电脑发送字母,下位机(实验板)
                        显示流水灯和数码管显示0-F
        单片机:STC12C5A60S2
        晶振  :11.0592M(必须用这个频率的晶振要不会出错)
        作者  :苏义江
        时间  ; 20015-12-12
        注释  :数码管用P2口通过锁存器573驱动位和段。
                        位的锁存端用P0^6控制
                        段的锁存端用P0^7控制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i=P0^6;//位使能
sbit duan=P0^7;//段使能
//共阳数码管段码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
                                0xa1,0x86,0x8e,0x89};
//位码
uchar code tab[]={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a,i;
void init_uart()//串口初始化
{
        TMOD=0X20;//T1工作在方式2及自动重装
        TH1=0XFD;//波特率9600
        TL1=0XFD;
        TR1=1;
//        SCON=0X50;        //SCON=0X50也可以写成SM0=0;SM1=1;
        SM0=0;
        SM1=1;
        REN=1;
        ES=1;  //启动串口中断
        EA=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700;y>0;y--);
}
void liushui()//流水灯
{
        for(i=0;i<8;i++)
        {
                P0=tab[i];
                delay(200);
        }
}
void diplay()//数码管显示0-F
{
        wei=1;  //打开573位码锁存端
        P2=0;
        wei=0;        //锁存数据
        for(i=0;i<16;i++)
        {
                duan=1;  //打开573段码锁存端
                P2=table[i];
                duan=0;  //锁存数据
                delay(1000);
                P2=0XFF;  //消隐
        }
}
void main()
{
        init_uart();
        while(1);

}
void uate() interrupt 4
{
        ES=0; //先关闭串口中断防止出错
        RI=0;  //发送标志位清零
        a=SBUF;
        switch(a)
        {
                case 'A': liushui();break;//电脑发送A实验板显示流水灯
                case 'a': P0=0;  break;//电脑发送a实验板显示LED灯全亮
                case 'B': diplay();break;//电脑发送B实验板数码管显示0-F
        }
        ES=1;//启动串口中断,继续发送
}

网友A:
RI=0;//接收标志位清零;ES=1;//启动串口中断,继续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RI=0;//接收标志位清零;ES=1;//启动串口中断,继续接收。

谢谢你的指正。TI是发送,RI是接收。

网友B(2016-05-05):
for(i=0;i<16;i++)         {                 duan=1;  //打开573段码锁存端                 duan=0;  //锁存数据                                  P0=table[i];                                 wei=1;  //打开573位码锁存端                         wei=0;                 delay(100);                 P0=0XFF;  //消隐         }不然会出现位码不正确的现象

楼主:
串口在单片机中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蓝牙小车的控制就是利用串口发送和接收的。

网友C(2019-04-23):
我试试了不可以

网友C:
程序有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