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跪求大神看看我的流水灯程序主要是矩阵键盘控制弄不成!!

楼主(2015-12-12):
老师给的要求是:1) 开机是点亮12发光二极管,闪烁三下
2) 按照顺时针循环依次点亮发光二极管
3) 通过按键将发光二极管的显示改为顺逆时针方式
我前两条在板子上成功了,用按键控制不知道该怎么弄。。我们发的板子是P3.6 P3.7为两行 P0.5 P0.6 P0.7为三列的矩阵键盘  求大神帮忙了 !妹子在这里感激不尽!!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g1=0,flag2=0,flag3=0,flag4=0,flag5=0,flag6=0;
sbit LED1 = P2^0;
sbit LED2 = P2^1;
sbit LED3 = P2^2;
sbit LED4 = P2^3;
sbit LED5 = P2^4;
sbit LED6 = P2^5;
sbit LED7 = P2^6;
sbit LED8 = P2^7;
sbit LED9 = P3^2;
sbit LED10 = P3^3;
sbit LED11 = P3^4;
sbit LED12 = P3^5;
sbit key1 = P0^5;
void delay(unsigned int factor)       //延时n*1ms
{
       unsigned int i,j;
       for(i=factor;i>0;i--)
              for(j=111;j>0;j--);
}
void keyscan(void)
{
        uchar n;

        //扫描第一行
        P3=0xbf;
        n=P3;
        n&=0xf0;
        if(n!=0xf0)
        {
                delay();
                P0=0xbf;
                n=P0;
                n&=0xf0;
                if(n!=0xf0)
                {
                           switch(n)
                        {
                    case(0xd0):flag1=1;break;
                    case(0xb0):flag2=1;break;
                    case(0x70):flag3=1;break;
                    }
                   }
        }
        //扫描第二行
        P3=0x7f;
        n=P3;
        n&=0xf0;
        if(n!=0xf0)
        {
                delay();
                  P0=0x7f;
                  n=P0;
                  n&=0xf0;
                  if(n!=0xf0)
                {
                          switch(n)
                        {
                        case(0xd0):flag4=1;break;
                    case(0xb0):flag5=1;break;
                    case(0x70):flag6=1;break;
                        default:flag1=1;break;
                    }
                   }
        }

}

void main()
{
  char i,j;
  int m,n;
  for(j=0;j<3;j++)
  {
  P2=0x00;
  P3=0x00;
  delay(600);
  P2=0xff;
  P3=0xff;
  delay(600);
  }
  while(1)
  { keyscan();
    if(flag1)
        { m=0x80;
      n=0x80;
      for(i=0;i<=8;i++)
    {        P2=~m;
              m=m>>1;
              delay(600);
    }
      LED8=1;
      for(j=0;j<=5;j++)
    { P3=~n;
            n=n>>1;
          delay(600);
    }
    LED9=1;
    }
        if(flag2)
        {int p,q;
     int i,j;
     while(1)
     { p=0x80;
       q=0x80;
       for(i=0;i<=8;i++)
       {        P2=~p;
                  p=p<<1;
                delay(600);
       }
     LED1=1;
       for(j=0;j<=5;j++)
       { P3=~q;
                q=q<<1;
             delay(600);
       }
     LED12=1;
     }
        }
  }

}

网友A:
感觉键盘扫描程序有问题

网友B:
必须用矩阵键盘吗,用独立键盘控制写个流水灯的程序不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