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秒表的设计与制作

楼主:
之前的账号忘记了,只能重新注册和上传,智能秒表的设计与制作包含论文和程序非常全

/*******************************/
/*     智能秒表(完美版)      */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2^0;                //定义"启动/暂停"按钮
sbit key2=P2^1;                //定义"复位"按钮
sbit key3=P2^2;                                 //定义"模式"按钮
sbit key4=P2^3;                                 //定义"查看"按钮
sbit wei1=P2^4;                //定义位选
sbit wei2=P2^5;
sbit wei3=P2^6;
sbit wei4=P2^7;
bit flag_start,flag_mode,flag_5sec;
uchar temp,temp1,aa,aa1,shi,ge,shifen,baifen,num,i,j;
uchar time_data1[11],time_data2[11];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不带小数点共阴极数码管编码
uchar code tabledp[]={
0xbf,0x86,0xdb,0xcf,
0xe6,0xed,0xfd,0x87,
0xff,0xef,0xf7,0xfc,
0xb9,0xde,0xf9,0xf1};        //带小数点共阴极数码管编码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uchar shifen,uchar baifen);  //声明显示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z);            //声明延时子函数
void init();                  //声明初始化函数
void key();                                   //声明键扫描函数
void display_process();                   //声明显示处理函数

void main()
{
        init();                                //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
          key();
          display_process();
          display(shi,ge,shifen,baifen);        //调用显示子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子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uchar shifen,uchar baifen)   //显示子程序
{
                P0=table[shi];        //使用动态扫描的方法实现数码管显示
                wei1=0;
                delay(1);
                wei1=1;

                P0=tabledp[ge];
                wei2=0;
                delay(1);
                wei2=1;

    P0=table[shifen];//使用动态扫描的方法实现数码管显示
                wei3=0;
                delay(1);
                wei3=1;

                P0=table[baifen];
                wei4=0;
                delay(1);
                wei4=1;
}

void init()                     //初始化子程序
{
        temp=0;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方式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定时50ms中断一次
        EA=1;                   //中断总允许
        ET0=1;                  //允许定时器T0中断
}

void key()
{
        if(key1==0)           //检测"启动"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5);         //延时去抖动
                if(key1==0)       //再次检测"启动"按钮是否按下
                 {
           while(!key1);           //松手检测
                   flag_start=~flag_start;
                   if(flag_mode==0)
                    {
                      if(flag_start==1)
                            TR0=1;              //启动定时器开始工作
                      else
                            TR0=0;
                        }
                   else
                        {
                          if(flag_start==1)
                            TR0=1;
                          else
                            TR0=0;
                        }
                 }
         }
                if(key2==0)                 //检测"停止"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if(flag_mode==0||i!=0)
                                 {
                                  shi=0;              //关闭定时器
                                  ge=0;
                                  shifen=0;
                                  baifen=0;
                                  aa=0;
                                  temp=0;
                                  TR0=0;
                                  i=0;
                                  num=0;
                                  for(j=0;j<=10;j++)
                                  {
                                    time_data1[j]=0;
                                    time_data2[j]=0;
                                  }
                                 }
                            else
                             {
                                   num++;
                                   if(num==11)
                                     num=1;
                                   aa1=aa;
                                   temp1=temp;
                                   time_data1[num]=aa1;
                                   time_data2[num]=temp1;
                                   flag_5sec=0;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flag_mode=~flag_mode;
                   }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while(!key4);
                         i++;
                         TR0=0;
                         if(i==11)
                          i=1;
                   }
                }
}

void display_process()
{
  shifen=aa%100/10;
  baifen=aa%10;
  shi=temp%100/10;
  ge=temp%10;
  if(flag_mode==1&&num!=0&&flag_5sec==0)
   {
         shi=time_data2[num]/10;
     ge=time_data2[num]%10;
         shifen=time_data1[num]/10;
         baifen=time_data1[num]%10;
         if(temp-time_data2[num]==2)
           flag_5sec=~flag_5sec;
   }
  if(i!=0)
        {
          shi=time_data2[i]/10;
          ge=time_data2[i]%10;
          shifen=time_data1[i]/10;
          baifen=time_data1[i]%1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重新赋初值
        TL0=(65536-10000)%256;
        aa++;                   //中断一次变量aa的值加1
        if(aa==100)             //中断100次后,定时时间为100*10ms=1000ms=1s,将变量temp的值加1
        {
          aa=0;
          temp++;
          if(temp==100)       //秒表到达100s后回零
                temp=0;
        }
}

网友A(2016-06-26):
学习了这个做的真的非常不错

网友B:
多谢   受用了

网友C(2016-11-15):
里面有没有仿真图    我想参考下

网友D(2016-12-19):
请问,这个秒表能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E:
有仿真吗大神

网友F(2017-12-19):
谢谢啦,正好需要

网友G(2018-04-12):
我刚为了pcb layout下载了…结果也没有啊…有谁有pcb吗

网友H(2018-12-11):
复制了代码运行不了...

网友I:
再有仿真的话就完美了

网友J(2019-04-16):
多谢,很好用

网友K(2020-11-14):
用了真的非常不错

网友L(2020-12-20):
有硬件的pcb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