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等离子打火机

楼主(2015-12-19):
原理非常简单,就是运用升压电路将低压直流电源转换为高压高频交流电,当电压超达到10kv左右即可击穿空气放电,形成等离子火焰,点燃可燃物。

    话说等离子打火机这个叫法不是十分合理,因为自然界中所有燃烧的火焰都称作等离子态,也被称作物质的第四态(气液固之外)暂且忽略这个吧,其它也没有很合适的名字。

       因为仅用于点火,对功率以及电弧长度没什么要求,ZVS有点浪费,而且高压包那么大体积做出来肯定不方便,还非常危险,这个电路运用的是单管自激原理,电路非常简单,主绕组与反馈绕组产生交替震荡,通过三极管门级将震荡电信号放大,获得低压高频交流电,然后通过变压器升压。

       这次买的模型电路板质量有点差,加热温度稍微高一点整个焊盘立马脱落,费了好大周折才把电路布好

      用有机玻璃做了个外壳,没有数控雕刻机,手工切割的精度实在纠结, 将就着用。

      基本成型,没有放点球, 用两个铜柱临时代替,原来的三极管散热片有点高, 盒子装不下,  直接剪短一块。

       万能版质量实在不敢恭维,由于担心使用过程中发生焊盘脱落的故障, 直接用热熔胶将整个电路封了起来。没有电热胶枪,用打火机烧化了一点一点涂在上面。

       剩下的制作过程忘记拍图了,为了保证强度,使用了大量热熔胶, 打火机烤出来的胶颜色发黑, 不是很美观,不过凑合着用了。

       单独设计的18650电池盒, 锂电池可以单独拆下来充电,这样设计是因为在电池上不容易焊线,还得重新做充电电路,一直通着电也不安全。

       在输入端正负极输入端各安装了一个微动开关,两个开关位于不同位置,只有同时按下,电路才工作,防止误操作。

       特别设计的打火间隙,打火距离可调, 而且当放在口袋或者包里时,铁丝回直接短路高压输出,如果不小心按动了开关,可以有效防止电击事故的发生。

最后打印了一张警告标志贴在机器背面

拿在手里的尺寸, 跟烟盒差不多大。

和18650充电器合影,顺便来了个雅各布天梯,  可惜设计电压太低,  爬升距离有限。

下面是工作时的照片

网友A:
51hei有你更加精彩,这么厉害,当电击棒也行

网友B(2016-02-13):
玩玩还行,真正用就难了、

网友C(2017-02-05):
这个打火机太有创意了。

网友D:
51hei有你确实精彩,太有才,太有创意了。要是有原理和参数就更好了。

网友E:
表示对那些频率的无线电有多大干扰就得看放电频谱长啥样,振荡频率是多少,对这个频率的无线电干扰最大,几十米都有可能。

网友F(2017-11-26):
作品很好!但楼主做的标签更有意思.

网友G:
可以点烟吗?烟卷要是潮湿会不会电到自己

网友H:
得做个功率大点的

网友I:
很有创意,佩服

网友J:
很久以前的放电枪,原来换叫法,就是现在的等离子啊,立马高大上。

网友K(2018-01-30):
电子打火机。

网友L(2019-04-03):
电路部分没有分析?

网友M(2020-07-30):
八十年代靖江,一堆人繞線圈,電容,做x棒

网友N:
谁敢伸嘴去抽烟

网友O:
51hei有你更加精彩

网友P:
高频电压拉弧~~~

网友P:
引用 网友A:
51hei有你更加精彩,这么厉害,当x棒也行

没整流,高频电流集肤效应当不了x棒

网友Q(2020-08-29):
太大了点 可以换个小的电池

网友R:
连接电路呢?

网友S:
体积有点太,实用性不大了

网友T:
体积有点太

网友U:
真帅呀,拿出去直接b了

网友V:
和 CRT 彩电高压包比就逊色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