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洞板 5x7cm 打造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楼主(2015-12-19):
   有好多朋友是新学单片机的,对单片机最小系统没有什么概念,这里兰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下最小系统,用洞洞板既经济又方便。
首先上电路图:

      再上个做好的图给大家看看先:

       单片机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排插针,插针的外边各有两排插座,两边最外面的插座是用来接正负电源的,正负电源由右上角的跳线冒选择,中间为正,两边为负。
        好了接下来讲讲制作过程啦。

        先在面包板上测试各元件及电路可行性。

       再对各个元器件在洞洞板上进行位置摆放:

    好了,下面开始焊接,先焊上IC座里面的元件:

     晶振的两个电容及复们电路,都放到了IC座里面了。
        外围的电路比较简单,所以直接一次性焊好,中间没有拍照了

        焊好后的背面

   基本都是焊锡走线。

   给大家看看两个对比

     制作经验:要弄一个东西,工具材料要选择好,焊接时,焊接顺序也要把握好。
     制作失败常见的原因有几点:
    1、设计时,没仔细看,有几个要跳线的没看到。导致焊上了拆,拆了再焊。
    2、焊接时,焊锡丝没选择好,用了差的焊锡,要有比较高的温度才能化开。             导致焊接拆焊时洞洞板的铜都烫下来了。

     好了,教程到此结束哈。晒一晒我的器件~~~

网友A(2019-08-18):
电路图上一课电阻,为什么板子上焊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