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客DIY:自制诡异的人体红外感应灯

楼主:
放假回家了,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家,晚上除了自己的房间有光,其他房间都是黑漆漆的,每当要去客厅接水喝,走到门口时都有种恐怖的感觉……

于是想到很久以前用89C52做的人体红外感应灯,从柜子里翻出来看了看,LED什么的都拆了,但是人体红外感应模 块还在,89C52的最小系统也是完整的,反正51单片机现在不用以后也用不到了,于是就开干,把这个人体红外感应等做完整,正好也复习(学习)一下51单片机的玩法。

第一部分 原理图设计

这就是板子原本的样子。其实这是我当年自己焊的第一块板子,背后太难看就不拍了。

然后这就是STM89C52,注意方向哦,认真看图能发现上面是有个半圆弧的缺口的,他朝上。

然后基于目前的板子来设计电路图吧。

首先我们要知道89C52封装后的引脚和原理图中标的是不同的,所以看89C52的引脚图。

结合图看到我们人体红外传感器离P2.0这个IO口很近,于是决定把P2.0口作为输入口。

51单片机需要最小系统才能正确运行,所以我们是来了解一下,虽然板子上已经焊好了。

打开Proteus,开始设计原理图。

这就是最基本的电路了。XTAL1和XTAL2这一部分是时钟电路,RST接出去的就是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很好理解,就是按一下就复位嘛,51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所以平时应该要通过下拉电阻下拉,保证平时是低电平,那个10K的电阻一头接地一头接RST,所以他就是下拉电阻了。

可能没玩过51单片机的同学不清楚时钟电路是什么回事,时钟电路就是产生象时钟一样准确的振荡电路。震荡电路就相当于我们的心脏,他要按一定的频率跳动我们才能活。另外时钟电路就像是我们做广播体操一样,需要提供一个节拍,我们每个人跟着节拍做才能做整齐,而这个节拍就是单片机心脏跳动的频率。

我们平时玩Arduino时并不用关心振荡电路或者复位电路,因为板子上已经都设计好了,比如我的UNO就是16MHz的晶振,并且AVR单片机可以使用内部的晶振。而51单片机没有内部晶振,必须要使用外部晶振。

另外可以看到图上EA口接了高电平,EA为片外程序存储器选择输入端,低电平时,使用片外程序存储器;高电平时,使用片内程序存储器。当然我们就是使用片内程序存储器咯。

这样连接好单片机最基本的电路就完成了,烧上程序供电就能运行了。

在我们编程之前,先把电路设计完整。

这里我们加了2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P2.0的输入,由于没有人体红外传感器的仿真模块,就用一个按钮来代替。我们的人体红外传感器使用的是HC-SR501,根据文档我们可以知道当感应到有人时,OUT引脚是置为高电平3.3V的。在51中,或者Arduino中,单片机系统使用5V作为高电平时,3.3V也是算作高电平的。

第二部分就是LED啦。电阻是作为限流用的,防止电流过大烧坏LED或者单片机,我这里使用了玩Arduino都陪的220欧电阻,当然可以小一点,也可以大一点,只不过太小了起不到限流的作用,太大了虽然对硬件没有损坏但是亮度就太小了。

第二部分 程序设计

直接上程序。

这样就是最简易的代码了,大家应该都有C语言基础就不用讲太细了。P1,P2都是“reg51.h”里面定义了的,直接拿来用就行了。sbit是位定义,我们定义了“in”为P2.0这个引脚。P1我们没有单独定义每个引脚,因为我们可以直接将所有P1的端口置0或者置1。延时函数大家都能理解嘛,执行空循环浪费时间就行了。而while(1){}就相当于Arduino的loop(){}。

这里我们只要判断,P2.0口如果是高电平,那么就把P1口设置为0,即低电平,延时1000毫秒,再将P1口设置为1,即高电平。当然,真正使用时延时1秒肯定不够,我最后设置的是60秒。

第三部分 仿真

Proteus有仿真功能,加载Keil C生成的HEX文件,然后点击左下角的运行仿真即可。

这样就开始仿真了,然后点击P2.0口的按钮。

按下按钮后对比发现LED亮了,并且延时约1秒后又熄灭了,说明程序正确执行了。

第四部分 动手开工

先来把程序烧录上。记得把延时程序改成60秒哦。

通过USB2TTL,RX,TX反接。

按通常的烧录方法就行了。

然后上电烙铁,对照原理图设计电路图。因为这个原理图很简单,直接在大脑里就能画出电路图。如果复杂了,还是先把电路图设计好再焊接。

我一直记得我有白光LED,但是找来找去都没有找到,翻了翻淘宝发现真的是我记错了,于是我就用2个红色LED和2个蓝色LED来代替了。

注意LED的导线,由于要安装在不同的位置所以导线也不一样长,这个要根据自身情况而定。

要说的就是我把面包版的电源模块拿来用了,又可以用电池又可以通过USB用移动电源。

然后开始部署,我是用透明胶固定导线。想到拆的时候会留胶,所以没粘很多,看起来不太美观。

正好我门口对面就有个平台可以放。然后需要调节下传感器的感知距离,我调到最低的,反正完全够用了。

第五部分 使用测试

好不容易等到了晚上,可以测试了。

先打开电源,单片机运行,感受到了我的人体红外,灯亮。于是我进房间,留下一条门缝,一分钟左右灯熄灭了,于是我拉开门,灯又一下亮了起来。程序是没问题,单片机能正确运行。蛋似!光线真的太弱了。虽然我们看得到,但是本来就弱的光线,还是红色和蓝色的,这氛围更加诡异了……

这是什么!瞬间有种进了鬼屋的感觉啊!吓死本宝宝了!

我觉得还是早睡早起好!

第六部分 总结

如果真的要做的话,还是卖个大功率白光LED吧,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继电器加电灯。

最后附上所有资料的下载。

*本文作者:zhangtory

网友A(2015-12-20):
好的创意加上喇叭做防盗用也行。

网友B(2016-05-04):
楼主写的很详细

网友C:
非常有用,论坛下载了几个都是广告

网友C:
黑币不够。。。好尴尬

网友D(2016-06-04):
楼主,用你那个程序  输入在P2.0口为什么灯会感应亮了灭了后会自己又亮一次?

网友E:
那个 PIR 模组本身就有调整延长时间的VR,不必用MCU来处理,板主做法似乎杀鸡用牛刀。

网友F(2016-09-28):
传感器那部分怎么处理?

网友F:
黑币不够,新人怎么获取黑币?

网友G(2017-03-16):
可是我也按照你写的程序写了呀,怎么实现不了,我的灯是常亮的

网友G:
这是我的连接图,我用的是stc89c52的

网友H(2017-05-03):
很详细,就是蓝光直看刺眼

网友I:
可以可以

网友J(2017-07-01):
感谢分享正好用到

网友K:
人体红外感应器外加三极管直接就可以驱动继电器,LED了,

网友L(2017-12-19):
用单片机控制a/d采样人体红外信号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M:
楼主你的proteus汉化版哪里下的

网友N:
怎么我仿真的时候没有反应?

网友O:
为新手周到服务,赞一个

网友P(2018-01-20):
编译有一个错误不通过,如图所示:还有楼主仿真图里的R7是干吗用的?

网友Q:
程序里没  有传感器的部分吧

网友R(2018-03-11):
楼主写的很详细,受益匪浅呀

网友S:
引用 网友E:
那个 PIR 模组本身就有调整延长时间的VR,不必用MCU来处理,板主做法似乎杀鸡用牛刀。

同意,用单片机和没用单片都一样的功能

网友T:
楼主我按照你说的做了一遍仿真,发现达不到和你一样的效果,一运行程序仿真灯就亮,按下按钮没反应,检查好多次了,没错误呀!

网友T:
为什么运行程序仿真灯就亮了,都还没按按钮,而且按了按钮也没什么反应,没达到楼主说的功能,我是下载你的程序烧入的

网友U(2018-04-25):
引用 网友V:

为什么?

网友U:
为什么烧好程序后,连接电源,灯一亮一灭?

网友U:
引用 网友U:
为什么烧好程序后,连接电源,灯一亮一灭?

EA没接高电平;在EA接完高电平后,再次测试成功了。

网友W(2018-12-28):
受教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X:
仿真是有问题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T:
楼主我按照你说的做了一遍仿真,发现达不到和你一样的效果,一运行程序仿真灯就亮,按下按钮没反应,检查好 ...

我的也是,应该是楼主代码问题

网友Y(2019-02-14):
引用 网友P:
编译有一个错误不通过,如图所示:还有楼主仿真图里的R7是干吗用的?

延时函数最后一句少了个;分号

网友Z:
刚好用的上,非常感谢

网友AA:
虽然是2015年的制作,现在看依然有借鉴价值,很好,这就是技术的魅力。

网友AB(2019-03-29):
非常有用!!

网友AC:
接线碉堡了

网友AD(2019-05-10):
这个不错,可以做一个放到门口 ,有人来就会打开灯,人走了延时一会儿就会灯灭.好.

网友AE(2021-08-10):
引用 网友P:
编译有一个错误不通过,如图所示:还有楼主仿真图里的R7是干吗用的?

你的while() 后面加了分号,去掉看看,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很可能导致程序不运行!

网友AF:
热释电红外线传感器模块不用单片机。接个三极管接个灯就行了。自带延时。楼主辛苦了。

网友AG:
练习单片机可以,但作为红外线感应灯没有意义!因为模块本身可以实现的功能楼主却画蛇添足增加单片机这一块的成本,显然,失去了实用价值。

网友AH(2021-12-04):
这要有个镜子。。。。。。。吓死人了

网友AI(2022-07-14):
程序没问题,只是用stc89c52,大材小用了,权当对单片机应用的又一次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