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教程-点亮LED神灯

楼主(2015-12-19):
Hi,大家好。今天开始,我们将一起学习如何让Arduino点亮一盏LED神灯!
首先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在硬件和软件方面做一些准备。
图片来源:Arduino-UNO-LED
具体包括如下:
  • Arduino UNO电路板(1块)
  • mini面包板(1块)
  • 220欧姆电阻(1个)
  • LED灯(1盏)
  • 面包线(2根)
最后,别忘了还要有一条连接电脑和Arduino电路板的USB线,用来给Arduino供电和烧入代码。
软件方面只需要Arduino官方提供的IDE即可。
好!接下来万事俱备,只需要连接好电路,敲几行代码即可点亮我们的LED神灯!
连接电路连接电路非常之简单,只需一步即可完成!So easy!
图片来源:Arduino连接LED电路示意图
需要注意的是,LED的两个针脚有长短区分的,长针脚插入13号孔,短针脚插入GND地线。硬件部分连接的最后一步,就是用USB线一头插入电脑的USB接口,另一头插入Arduino电路板进行通电。连通之后,会看到Arduino电路板上有一个小的电源指示灯被点亮。
添加几行代码接下来是最后一步,给Arduino添加几行简单的代码,命令它点亮LED神灯!
首先打开Arduino的IDE,新建一个Arduino项目窗口。
图片来源:Arduino官方IDE
新建完成之后,我们只需向其中添加几行代码。顺便提一句,Arduino代码的语法规则几乎和C语言类似,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具体的小例子中边用边学即可。

int led = 13; // 定义针脚号,数字类型为整型

// 对Arduino电路板或相关状态进行初始化方法
void setup() {
  // 设定13号针脚为输出状态,
  // pinMode()方法是Arduino类库提供的系统方法,
  // 调用的时候需要传入两个参数。
  // 一个是针脚号,另一个是针脚号的状态。
  pinMode(led, OUTPUT);
}
// 系统调用,无限循环方法
void loop() {
  // 向13号针脚输出值为高电压状态,
  // 此值可以点亮LED神灯。
  // digitalWrite()方法也是Arduino类库提供的系统方法,
  // 调用的时候需要传入两个参数,
  // 一个是针脚号,另一个是针脚号的状态。
  //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pinMode()方法是初始化针脚状态,
  // digitalWrite()方法是向此针脚号不断发送状态。
  digitalWrite(led, HIGH);
}

敲完收工!接下来需要编译代码,并将其烧入Arduino电路板。别被“编译代码”这几个字吓住,Arduino提供的IDE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现成的功能,我们需要两下鼠标即可完成操作!
对于第一次连接Arduino UNO电路板,可能需要对IDE做一下简单的设定,以便能够让IDE顺利与Arduino UNO电路板进行连接。首先,检查一下Arduino顶部工具栏中,Tools->Board下的选项是否选中了Arduino Uno,然后再检查顶部菜单Tools->Serial Port下是否选中了usbmodem连接方式(例如,此时我的连接方式为/dev/tty.usbmodem1421)。
图片来源:Arduino官方IDE的文件编辑菜单选项(注意此处不是指Arduino顶部工具栏)
设定好之后,对于烧入代码,可以分为两步,也可以一气呵成。可以先点击菜单选项中的“对勾”图标,此步骤的作用是检查所写的代码是否有错误,然后点击那个小手指向右侧图标,将代码烧入Arduino电路板。当然,也可以一气呵成,直接点击那个小手指向右侧的图标,代码检查和代码烧入将一气呵成。
此时看看,检查一下Arduino是不是已经点亮了我们的LED神灯了呢!
总结简单吗!连接电路只需要一步!烧入代码其实也只需要一步!剩下的就是具体的代码,这次我们写的代码中,其实只有三行是真正需要我们动脑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Arduino的代码框架中

void setup() {
  ...}
void loop() {
  ...}

void setup(){...}代码块和void loop(){...}代码块属于标准的Arduino编程框架,也就是说这两个代码块是每次编写代码时必须要有的。既然是这样,那回头看看我们这次例子中的代码,是不是只需要写三行代码就点亮了LED神灯?Easy吧!
下期预告下一次,我们将一起学习如何命令Arduino,使LED神灯闪烁起来!同样easy!

ohcoder的系列精彩Arduino教程:
Arduino教程-初识Arduino(包含本教程目录):http://www.51hei.com/bbs/dpj-41334-1.html
Arduino教程-开篇:http://www.51hei.com/bbs/dpj-41335-1.html
Arduino教程-点亮LED神灯:http://www.51hei.com/bbs/dpj-41336-1.html
Arduino教程-让LED神灯闪烁:http://www.51hei.com/bbs/dpj-41337-1.html
Arduino教程-让LED神灯亮度渐变:http://www.51hei.com/bbs/dpj-41338-1.html
Arduino教程-获取输入数字信号:http://www.51hei.com/bbs/dpj-41339-1.html
Arduino教程-获取输入模拟信号:http://www.51hei.com/bbs/dpj-41340-1.html
Arduino教程-另一种时间延迟:http://www.51hei.com/bbs/dpj-41331-1.html
Arduino教程-按键开关:http://www.51hei.com/bbs/dpj-41341-1.html
Arduino教程-停止抖动!:http://www.51hei.com/bbs/dpj-41333-1.html
Arduino教程-抛弃外部电阻!:http://www.51hei.com/bbs/dpj-41332-1.html
Arduino教程-用按键开关计数:http://www.51hei.com/bbs/dpj-41330-1.html

………后续持续更新中请打开:http://www.51hei.com/bbs/dpj-41334-1.html

网友A(2017-04-14):
不错不错,非常简练

网友B:
没有电阻可以吗,没准备电阻

网友C(2017-06-15):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阻可以吗,没准备电阻

两个灯串联不过只是灯

网友D(2017-08-10):
你好,我只有330欧的电阻,然后红色LED灯没法点亮,哪里错了呢??

网友E(2019-03-27):
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F(2019-10-21):
不错不错,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G(2020-02-14):
真的很棒,非常好的Arduino学习资料

网友H:
我也要学

网友I(2020-05-27):
这个不错啊,新手确这样的教程

网友J(2020-07-10):
万丈高楼平地起,要想学好需要时间与智慧

网友K(2021-12-28):
用120Ω电阻行吗,原理是啥,能讲解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