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蓝牙模块控制多个继电器,求程序!

楼主(2015-12-20):
如何用蓝牙模块控制多个继电器,求程序!

网友A:
首先找个上位机APP再根据上位机发送的是什么也就是协议,写下位机也就是单片机,控制IO口驱动继电器

网友A:
我这里有手机控制小车的上位机APP,可以改一下下位机就可以控制继电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