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数码管做时钟调时间的时候如何让某一位闪烁

楼主(2015-12-20):
比如调小时的时候如何让小时那两位闪烁以确定没调错位置。。大体思路应该是取反,但是具体怎么写呢?下面是按键后调时的部分程序。请大神们指点。或者也可以是要调的那一位亮,其他位暗也可以。

if(num==3) //功能键第三次被按下时
{
TR0=0; // 关闭定时器,调小时
dula=1;
P0=table[shi/10]; //调小时的 十位
dula=0;
wela=1;
P0=0x01;
wela=0;
delay(10);

dula=1;
P0=table[shi%10]; //调小时的个位
dula=0;
wela=1;
P0=0x02;
wela=0;
delay(1);
}

网友A:
实现明暗区分比较简单一点,只需要把delay(10);,改一下就行了,,加一个if判断

网友B:
闪动,每秒亮两次。

网友C:
会 啊  伞懂  每秒两次

网友C:
这个很简单  不懂问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很简单  不懂问我啊

能 指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动,每秒亮两次。

具体怎么写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现明暗区分比较简单一点,只需要把delay(10);,改一下就行了,,加一个if判断

是啊,但是具体怎么写程序呢。怎么改,if判断的作用是什么,怎么写?能具体给个例子参考一下吗

网友D:
可以参考我的程序,里面有你想要的功能。
纯手工打造,51单片机智能热水器控制系统
http://www.51hei.com/bbs/dpj-28880-1.html

楼主:
有没有大神能具体教教我闪烁或者是明暗。。还有两天就时钟比赛了,时间来不及了,求各位帮帮忙教一下我。。本人初学,不太会

楼主:
我用的是2个573锁存器,一个控制位选。一个控制段选、

网友E:
在2MS定时器中定义一个变量,如
        a++;                                  //秒闪
   if(a<=250){ms=1;flag=1;}
   if(a>250){ms=0;flag=0;}
   if(a==500)a=0;

然后在显示模式中用IF  、else去把不显示和正常显示分开就是了

网友F(2016-05-20):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求教啊

网友G:
介绍你去看本坛51单片机专栏上传的“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网友G:
程序层次简单清晰,每句都有注解,便于理解。电路结构合理(串行输出),性价比高。仿真演示生动,还可按键校正时分秒。

网友G:
你先Proteus仿真一下,感受演示实效,包你满意。

实例94

网友G:
全速运行后,6位LED显示00:00:00,然后计时运行,4个发光二极管秒闪烁。

按下K0(锁定),进入时钟修正。

首先2位时数据快速闪烁,表示时数据允许修正。此时每按一次K2(鼠标左键单击键图形中键盖帽,单击一次,键闭合后弹开一次,不闭锁),时显示数加1,但不超过最大值23,超过时复0

若按一次K1(不闭锁,方法同K2),被修正位(快速闪烁)移至分数据位,每按一次K2,分显示数加1,但不超过最大值59,超过时复位0

再按一次K1(不闭锁,方法同K2),被修正位(快速闪烁)移至秒数据位,每按一次K2,秒显示数加1,但不超过最大值59,超过时复位0

再按一次K1,回复到时数据修正(继续按K1,重复上述①~③过程)。

释放K0,退出时钟修正,恢复正常计时显示

网友H:
使用指令集0x0e

网友G:
模拟电子钟程序设计

上述电路和程序引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ISBN 978-7-04-044532-9,高教社出版。欢迎咨询,zzlls@126.com

网友G:
调节位闪烁,zl2168已给您答复。

网友G:
你先Proteus仿真一下,感受演示实效,包你满意。

网友I:
一闪一闪 每秒亮两次

网友G:
本案例秒闪烁是0.5s亮0.5s暗,修正位闪烁是131ms亮131ms暗,每秒近4次,修正位闪烁明显快于秒闪烁。你仿真演示感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J(2017-05-05):
程序有问题

网友G(2018-01-09):
上面早有答案,不去研读,还问什么?

网友K(2018-08-22):
switch(N)
     {
       case 1:COM6_H_EL();break;
       case 2:COM5_H_EL();break;
       case 3:COM4_H_EL();DP_L_EL();break;
       case 4:COM3_H_EL();break;
       case 5:COM2_H_EL();DP_L_EL();break;
       case 6:COM1_H_EL();break;
     }
    if((Mode==1)&&(SS1==1)&&(a==0)&&(N==1))
   {

     COM6_L_EL();
   }
   if((Mode==1)&&(SS1==1)&&(a==0)&&(N==2))
   {

     COM5_L_EL();
   }
   if((Mode==1)&&(SS1==2)&&(a==0)&&(N==3))
   {

     COM4_L_EL();
   }
    if((Mode==1)&&(SS1==2)&&(a==0)&&(N==4))
   {

     COM3_L_EL();
   }
   if((Mode==1)&&(SS1==3)&&(a==0)&&(N==5))
   {

     COM2_L_EL();
   }
   if((Mode==1)&&(SS1==3)&&(a==0)&&(N==6))
   {

     COM1_L_EL();
   }
这个是我的例程,另外设置a=0 ,350毫秒,a=1  350毫秒,你看看吧!

网友L:
利用定时器,加个if判断 半秒调用显示半秒不调用

网友M:
可以吧这两位延时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