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 contention(s) detected on net AD1. Proteus单片机仿真问题

楼主:
Proteus出现Logic contention(s) detected on net AD1.这种错误是怎么回事;

电路图:

网友A(2015-12-20):
把这段英文键入百度搜索就知道啥意思了。

网友B:
上拉电阻的VCC电源端搞错了,你接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的VCC电源端搞错了,你接地了.

能说清楚 具体哪个器件吗

网友B:
RP1第一脚接vcc

网友C:
     这接的不是电源吗

网友D(2018-04-17):
解决了吗?为什么没有人

网友E(2020-04-09):
同问,解决了吗?相同问题

网友F(2021-04-23):
上拉电阻没接错的, 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LCD1602啥都没显示出来, SOS伙伴们5555555555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上拉电阻没接错的, 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LCD1602啥都没显示出来, SOS伙伴们5555555555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遇到类似我上面的这种问题可以参考下面措施:
1. 代码。在keil端 仅保留 *.c 和 *.h 这些重要文件, 然后删除其他所有,包括keil项目。再新建一个keil project, 将保留的重要源文件(*.c  *.h)添加至 新建项目。 最后重新编译。如果仍然不成功,便是Proteus 电路问题了
2. 电路。 在Proteus里面就只有好好检查一下电路设计了,这需要点电路知识。我是电路白痴,到时候就请大家 不要急躁,耐心查找了。

网友G(2022-04-28):
代码方面:一般端口存在复用,读取AD的时候应该先让端口输出高电平,然后读读取数据,然后关闭AD的OE。严谨一点,读取数据之前应该保存P0口的当前数据,读取AD数据之后再还原P0口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