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位地址和字节地址的区别

楼主(2015-12-20):
求哪位学长给详细介绍一下单片机的位地址和字节地址的区别,要形象生动,有图说明的最好 !

网友A:
简单的说,位地址一次只能存储一个二进制位,而字节地址,一次可以存储8个二进制位

网友B:
51单片机每个存储单元或特殊功能寄存器(包括I/O口)都分配有一个8位的字节地址,而从20H~2FH地址的内存单元(RAM),不仅可以字节寻址,而且每一个(8位)字节还被允许分别对其中的每一位进行寻址,20H~2FH一共16字节,16*8=128位。其余还有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和I/O也是可以位寻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位地址一次只能存储一个二进制位,而字节地址,一次可以存储8个二进制位

谢谢 主人,我懂了

网友A:
把这个 单片机存储结构http://www.51hei.com/mcuteach/249.html  看懂了也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