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程序对不对

楼主(2015-12-20):
#include<reg51.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led=P1^0;
u8 time,num;

void timer() interrupt 0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ime++;
}

void delay(u16 num)
{
        u16 x;
        for(x=num;x>0;x--)
        {
                if(time==2)
                {
                        time=0;
                }
        }
}

void main()
{
        time=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led=0;
        while(1)
        {
                delay(5);
                led=~led;
        }
}

网友A:
- 0 个错误, 0 个警告。程序没有问题

楼主:
额,我的意思是这个程序能不能作为延时程序来用,因为我仿真的结果不对,而我也找不出原因

网友B:
对啦  全部都对呢

网友C:
是对的啊

楼主:
问题是我用PROTUES仿真,那个延时500MS就不是500MS,延时的时间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用PROTUES仿真,那个延时500MS就不是500MS,延时的时间不对

你这延时的是50MS,而且不能用定时器0,TR0只能延时8.192MS

网友E:
最好搞个板子,不要用仿真,,,

网友F:
对的,仿真是有延时的注意,仿真只能证明是可运行的。

网友G:
延时函数里加定时器,没用过。学习啦

网友H:
你的系统时钟频率不一样,延时的时间就不一样啊

网友G:
中断号不对,T0的中断号应该是1

楼主:
恩,对的,中断号是1,系统时钟是1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