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的Ri和Rn的区别

楼主(2015-12-20):
有谁能帮我解释一下单片机汇编语言中的Ri和Rn的区别吗?谢谢

网友A:
Rn:当前选定的寄存器区中的8个工作寄存器R0~R7,即n=0~7
Ri:当前选定的寄存器区中的2个寄存器R0,R1,既i=0,1.主要用于间接寻址
两者不互相包含,前者用于存储立即数,后者用于存储间接地址.

网友A:
Rn指的是寄存器n为0到7的数
Ri也是寄存器,不过i只能是0或者1

楼主:
原来 这么简单!谢谢主人